Thinkpad待机问题,请教下,谢谢。

楼主(2017-08-06):
这里想请教的是图中的这个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我有些看不明白。请指正。谢谢。三极管内阻导通问题

管子是低电平导通。19v经过体内的电阻加载到控制级,这里是永远不变的。三极管体内的电阻是永远有电压的。对否?
下面的mos关是接地的。mos管导通的时候。三极管的体内电阻,形成串联接地分压。对否?
如果会串联接地分压不管下面的mos管是否会导通与否。19v都会过体内管子。三极管的控制级都是有电压。如果下面mos管导通,对地。三极管也体内电阻串联接地分压。三极管控制级也时钟有电压。求解????
这个三极管是低电平导通的,按照我上面的思路。是无论如何控制级都是高电平。三极管只会闭合。

如果三极管是导通呢。导通的作用是?

这2处的电压都是19v了。有啥意义呢?

这里我区分不出这个体内有内阻的三极管,会不会体内电阻参与分压。还有就是,这个三极管导通与闭合电路如何工作。谢谢各位师傅。。

附上T420图纸+点位:http://pan.baidu.com/s/1pLLo1Az

网友A:
1.查Q61 Q78控制脚电压 ,先好好研究研究隔离保护电路在提问吧!!!!

网友:
第一张图我是这样理解的  适配器插入你只要看到这个管子是什么管子就好了 因为是P管 内置电阻会通了 让上面的P勾道的管子截止 因为G级19V 截止了 但是有一个DSICHAGER这个控制的Q61 这个给个高电平信号 导通Q61 这样PNP的管子B级相对低电平 就开始工作了  但是还有一个Q78 这个管子也导通 形成分压给Q9导通做条件 我也解释不来。。。

网友B:
楼主这个歌故障需要继续查下,我帮你把帖子转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查Q61 Q78控制脚电压 ,先好好研究研究隔离保护电路在提问吧!!!!

最讨厌你这样的,是事而非的回复。
我这里来讨论体内三极管有内阻的导通情况,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歌故障需要继续查下,我帮你把帖子转下啊

恩好,待机问题我会修。我是修待机的时候,看到这个体内阻止的管子。没理解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