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LA-9631P 不出ec_on,修好了但是还是搞不懂

楼主(2017-08-06):
联想g400不触发,查待机无3/5v待机电压
3/5v待机开启由ec_on控制
查EC_ON发出条件,ec待机条件基本正常 开关引脚也有高低高信号

继续查,查到lid信号发现只有0.3v左右电压
查lid由3v待机上拉。

陷入死循环中。。。。。

ec是kb9012的,刷程序太麻烦了。强拉3.3v电压上拉

可以正常触发,上电到0.2A---0.3A

无语了,继续查电感电压。

显卡、cpu没有电压

查了下转换发现转换不过

(PS:进水机,b+断线了导致转换不过)

求助:EC_ON为什么不发出。bios????????

网友:
我感觉还是要要换EC .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以我个人经验来说    不会把待机拉低吧  你可以先把ec换掉    然后再去修lid信号   或者直接把lid信号脚位翘起来

网友:
把LID脚翘起来     看还会不会被拉低     如果会就是板层      不会是EC问题

网友A:
示波器切入EC_ON信号,判断是未出还是拉低
未出查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正常就换EC,EC带程序需要刷或剪板

网友:
lid有问题的话  ec的程序 损坏的几率不小

网友B:
这ec程序好刷         809f就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ec程序好刷         809f就能刷

接EC那读BIOS的那八个脚到809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切入EC_ON信号,判断是未出还是拉低
未出查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正常就换EC,EC带程序需要刷或剪板

EC_ON未出,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现在是强拉的线性3v给他的,
EC_ON这个信号开启3/5v待机。lid也是3v上拉的

还有就是3/5V转换电压用同一个信号控制,接光驱会拉低5v。像是负载带不起的样子
改回原来电路就没事了?

看下图是我改的,控制信号接在一起

网友:
ec程序损坏或者本身ec损坏的几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