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 a hpc s mv mb v1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6):
客人拿来说自动关机,测了一下确实是不定时掉电,快的话几秒,慢的话进系统才掉,先刷了个bios试试,还是一样。以前碰到过北桥和内存导致掉电的,换了一下内存试一下,发现不上内存不会掉电,怀疑显卡,直接上焊机,焊了一遍,上电测试,成功。忘记拍图了,大家将就看看,不过这种机一般掉电还是bios和北桥的可能性大点,显卡导致的是我遇到的第一台,大家可以和我一样通过有无内存测试会不会掉电,如果无内存不掉,那显卡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A:
楼主,你这是什么品牌的机器啊?好像是HP的机器吧?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以后碰到类似故障,可以参考。

网友:
看来学得不错,应该给多点鼓励,给你加分。。。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电脑呀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什么品牌的机器啊?好像是HP的机器吧?

没错hp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下次我会记得拍图的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电脑呀

hp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下次我会记得拍图的

网友C:
显卡问题引起掉电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问题引起掉电的挺多的

这样呀,这种机型我修到的一般都是bios或者北桥问题,显卡这还是第一台

网友D:
什么品牌的电脑啊 DELL的 我到遇见过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品牌的电脑啊 DELL的 我到遇见过显卡引起的掉电

hp,dv6或者g62系列的,具体的型号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