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有没有虚拟机物理化的方法

楼主(2017-08-06):
有没有虚拟机物理化的方法vmware 的显卡ID  和硬盘id 修改的方法

网友A:
把虚拟机的显卡 硬盘改成高端的点吗  提高性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虚拟机的显卡 硬盘改成高端的点吗  提高性能的吗

不是有个挂机项目要检测是否为物理机

网友:
感觉应该是可以使用软件进行修改这些,你百度搜索试试看

网友:
一直没理解 什么是虚拟机   感觉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