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a88的板子也没内存供电了

楼主(2017-08-06):
为了修一块全板无供电的华硕a58的板子,拿一块好的技嘉a88对比研究,结果华硕的还没弄好,技嘉的又坏了,也没有动哪里,只插上atx电源按开机键测量了一下rt8120d各引脚的电压,期间带电拔了atx24p电源,由于比较紧,拔的时候左右晃动才拔下来的
现在的情况是,无内存供电,cpu供电只有0.8v,装cpu不发热
rt8120芯片vcc11.8v
en开启脚0.48v
其他脚全部是0
什么情况,是rt8120坏了吗?
1脚boot无电压,6脚fb无电压,8脚输出也无,开启脚只有0.48,不是应该是1.2左右吗

网友A:
开启电压不正常 先找这边来源 是外部上拉 还是芯片内部提供

网友:
学习学习学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习学习

易桂权 -1 -1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小宇电脑科技 -2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启电压不正常 先找这边来源 是外部上拉 还是芯片内部提供

怎样确定是外部上拉还是内部提供?能把芯片拆了通电测量没事吧?

网友:
按理说rt8120应该没坏,我只是拔24p电源的时候手抖了没一口气拔掉

网友C:
boot脚应该要12v 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脚应该要12v 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本人小白一个,不知道boot的12v的内部提供的还是外部提供的,我还有块好的七彩虹a88主板只插24p供电也不会出内存供电,必须插cpu4p才会出内存供电

网友:
没内存供电就那么几个挑了,查下供电,EN基本出来了,换一个八角

网友:
RT8120的BOOT脚是内部上拉的,要是没电压那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确定是外部上拉还是内部提供?能把芯片拆了通电测量没事吧?

肯定不能把芯片拆了通电   RT8120是内部提供开启电压的吧  有供电先换个芯片试下吧

网友:
我有RT8102图纸直接对比看看!!!!!!!!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1脚是自举升压,看看周边有没有保险电阻之类的坏了,一般不能自举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换个内存供电芯片先。。。

网友:
技嘉的这个开启脚不知道怎么弄的哦。我前几天有个板子开启脚有时1.2有时0.4。1.2就可以开机小了就开不了。开启的控制拆了也还是这样。

网友:
有时候巧合往往就是这样。你以为啥都没怎么动,但它就是坏了。

网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开启不正常,先查开启怎么来的

网友:
先换掉rt8120 这芯片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