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7-08-06):
按时序检测
测得PWROK 2.85V,不开机时得2.5V

把R523直接去掉,开机正常,

用时40分钟
修主板有图纸没难度

网友A:
不要分压吗? 这样做稳定吗!!!!

网友:
学习学习学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习学习

我会很乖滴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分压吗? 这样做稳定吗!!!!

分压少了10份之一,分不分也一样吧

网友:
为什么上来就看DPOWOK,,我会先查待机,

网友:
那个电阻不是分压电阻 是下拉电阻

网友:
这够跳跃性的思维了,这时间还是有点长了

网友:
10K电阻那么容易挂了,RSMRST待机分压电阻提了

网友:
这应该是ECS代工的联想主板吧!这板你也有电路图啊!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来,下次遇到了,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