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代工掉电典型维修

楼主(2017-08-06):
接一台散客的Mainger主齿轮笔记本,主板版号为:6-71-W65S0-DO2;开机时显示战神LOGO ,一问才知,说是在上家修过,
上家给他换了个SR17E的小桥,然后就刷BIOS了;留机测试发现,开机进系统待机状态时候不会掉,一放视频几分钟就掉,
担心上家刷错BIOS,找BIOS刷,一样;这款蓝天代工的机型,通病太多,不解释了,直接按照总结的经验,一次性全部
做完,除了PQ1直接拆掉,其余三个复合管全部换掉;装机测试稳定不掉电!(最近没怎么发帖,一天10+的电脑量,实在忙不过来)

网友:
这个不错,必须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 蓝天代工的好多都都有这个 问题

网友:
一天10+的电脑 生意够好的啊

网友A:
一天10+   怎么做到的    都是通路货修通病吗             每天工作几小时啊      我一天能能修好个三五台就很不容易了    插电路  分析都很费劲

网友B:
掉电坑定是有原因的,这样干会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在那里啊!现在一天有10几台的维修量,好羡慕你啊!我们这边没有机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10+   怎么做到的    都是通路货修通病吗             每天工作几小时啊      我一天能能修好个三五台 ...

接周边以及县城比较多哦,散客也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坑定是有原因的,这样干会不会有啥问题

这批次的复合管很多性能不良,导致工作不正常肯定得掉电!

网友:
楼主对着通病了解的多啊 不过一天修十几台有点夸张了吧 ,难不成每一台都那么顺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修过几台pq58坏的。。。。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个修过很多呀。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学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经验多么重要呀,不然查死人——

网友:
掉电的机器本身就不好修,楼主能想到复合管爱出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这个主板这么多通病的啊,那些管子是飞线解决还是更换的呢,料板上面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这么多通病的啊,那些管子是飞线解决还是更换的呢,料板上面不多吧

仁宝的6脚符合场管一大堆,测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2020-04-10):
怎么做到的 都是通路货修通病吗 每天工作几小时啊 我一天能能修好个三五台就很不容易了 插电路 分析都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