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70. 三星ML-1676打印全黑打印全黑(全网首发)

楼主(2017-08-06):
三星ML-1670  ML- 1676打印全黑(全网首发),不是感觉多牛逼,而是这个故障太sb,上图,一般理解不了,因为不报错

网友A:
定影的问题???这个需要换膜吗?

网友:
没维修过打印机,过来学习下前辈的经验,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B:
只把故障说了,没说是定影的问题还是硒鼓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故障不是定影引起的吧而定影是由打印黑引起的。

网友:
三星的打印机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三星的东西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D:
卡纸法排除故障,应该可以排除硒鼓和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的问题???这个需要换膜吗?

不需要,是卷在里面了,大家多看看,不要只知道张嘴在那里叫,卷在里面了,但是不报错,所以一般情况不知道(还有个盖子,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打开看,所以很难发现),多半会怀疑硒鼓上的加热棍,或者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把故障说了,没说是定影的问题还是硒鼓的问题。

不需要,是卷在里面了,大家多看看,不要只知道张嘴在那里叫,卷在里面了,但是不报错,所以一般情况不知道(还有个盖子,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打开看,所以很难发现),多半会怀疑硒鼓上的加热棍,或者高压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不是定影引起的吧而定影是由打印黑引起的。

不需要,是卷在里面了,大家多看看,不要只知道张嘴在那里叫,卷在里面了,但是不报错,所以一般情况不知道(还有个盖子,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打开看,所以很难发现),多半会怀疑硒鼓上的加热棍,或者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纸法排除故障,应该可以排除硒鼓和激光器

卡过了,你遇到了试试,真的很难发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是卷在里面了,大家多看看,不要只知道张嘴在那里叫,卷在里面了,但是不报错,所以一般情况不知 ...

楼主你好,我遇见过一台三星1666的打印机,排除定影与激光器和硒鼓的问题,但是打印全黑,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遇见过一台三星1666的打印机,排除定影与激光器和硒鼓的问题,但是打印全黑,请问是哪里的问 ...

高压板(那样的话多半是),还有就是触点擦拭下.

网友:
高压板弹簧触点清洁过,就是不太清楚是板子上哪条电路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激光和=盒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激光和=盒出问题了呢。。。。。。

不是的,卡纸法就能看出了要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是粉受潮了,楼主自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