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0D-A维修

楼主(2017-08-06):
东芝L50-A微短路秒杀 ,JP3604上面的电容取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住这免费速度可以啊,直接找到故障点啊

网友:
电容坏了   是待机电压的电容吗  还是公共点的

网友:
待机电压吗               这个短路电容有明显异常吗

网友:
没看懂在表述什么,至少描述下是什么短路

网友:
电容大短好修。。…。…。…。。…。……。………

网友:
感觉楼主技术一般,不过这个烙铁不错啊,

网友:
不会发帖,没有明显的变化,看经验的

网友:
这难道是个通病么 ?

网友:
楼主应该给点分析我检测地详细过程,这样方便我们初学者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值得鼓励

网友:
待机电压吗               这个短路电容有明显异常吗    ,用肉眼能看出来嘛 ?

网友:
那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公共点电容?单元电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