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7-08-06):
   顾客说显卡坏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自己卸下来清理灰尘。在装上去就不显示了,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磕碰引起的,贴片电容脱落。怀疑是显卡金手指的地方16组贴片电容
拆下显卡。一看,果然少1个电容。在废料主板找一个大小一样即可。换好后。开机亮。看
电影5分钟正常。顺便说下。大家也许这问题算不上啥问题,但是一般出故障问下顾客至少
少走点弯路。图片我就不上了。

网友:
确实,每次接商家的单都不会给你报怎么坏的,都说的比较专业,这样反而会误导我们

网友:
沟通确实很重要

网友:
沟通很重要  不错不错 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
一个电容还会导致不亮啊,看来显卡比较难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