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进不去BIOS了,怎么办

楼主(2017-08-06):
之前win和linux系统来回折腾,现在bios进不去了,按啥都没用,重装不了系统怎么搞

网友:
先把cos电池拔掉放电 再不行拆主办涮blos

网友:
这个拆机去拷系统,要么刷BIOS,其他想不到了

网友:
BIOS拆下来刷一刷试试,也许是程序损坏了,不行就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
重新刷写bios试一试

网友:
可以重新刷写一下BIOS程序,也可以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安装系统再换回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这个机器EC容易坏

网友:
也许是键盘坏了吧,或者重新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种重刷BIOS来排除吧。。。

网友:
0.63a的话,应该还没有跑码吧,你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跑码

网友:
Bios整坏了吧,重新刷一下就ok。

网友:
先把主板的电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