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S战警版1.1

楼主(2017-08-06):
    故障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机再开就点不亮了!维修过程从机箱拆下主板,短接开关,触发可以点亮!点开关关机再开机发现风扇转转停一直循环。(这个不就是6系的毛病吗?一般都是缺供电导致的)瞬间掉电测量各大供电发现内存1.56V正常。桥供电1.07V正常。1_8PELL 1.8V正常。VCCSA 0.96V正常。CPU供电1.12V正常。PCI时钟1.6V正常。PCI复位3.3也正常。最后测CPUREST#信号1.1V也正常。发现各大供电电压都正常啊!为什么还会转转停?一看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9M 就先测测那两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一样大,仿佛看到了希望。测了一下阻值发现两个阻值一样大,并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既然各大供电都正常就刷个BIOS看一下喽!刷完还是一样的!实在是不怎么想搞了!既然第一次都可以正常开机,第二次开机就不行了肯定是哪个信号不稳定导致。测了一下内存的三个工作条件发现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只有1.17V正常应该是3.3V!这个信号一般都是有一个八角的芯片把它拉低了!至少华硕都是这样的!
看了一下主板发现还真的有,还不止1个还是仨!就拆了一个下来试了下 点开关发现不掉电了!接显示器,久违的画面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本人小白一个,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加加分

网友:
亮机图说太大传不上,只能下面补上了,顺便附上亮机备份的BIOS

网友B:
接个小喇叭上去,这问题应该会报警啊!这样就查内存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运气真好 ,随便拆一个就好了 ,为什么不发个电路图,看看它的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真好 ,随便拆一个就好了 ,为什么不发个电路图,看看它的原理呢?

盈通的没有图纸?有图纸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小喇叭上去,这问题应该会报警啊!这样就查内存条件就可以了

喇叭接了,但它不叫,应该是这个信号不稳定,时有时无

网友:
这个厂家的板都没图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人小白一个,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加加分

迅维学员还要刷分啊!灌水。。。。。

网友:
楼主好技术,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非常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学员还要刷分啊!灌水。。。。。

不好意思,我没注意,我小弟拿我号瞎搞的。

网友:
已经是大神了 加分顶起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thank you man very help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