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触发不跑码全板供电都出来了

楼主(2017-08-07):
        一块ASUS H61M-K主板故障:触发不跑码,全板供电都出来了。包括 集显电压1.03V都有,BIOS芯片的1脚在触发后没有跳变波形,说明没有读BIOS.

虽然全板供电都出来了,但好像有不对劲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时序。主板正常工作时序是,当CPU电压出来后要去读BIOS,过内存后才会有集显供电出来,而且集显电压刚出来时是1.0几V然后就会降到0.4几V,但该板却触发后全板电压一下全出来了,根本就没有时序。怎么会这样呢?无意中拆下CPU,发现主板也能触发通电并且全板电压也全部出来了。这就奇怪了。因为CPU 座子有个检测CPU的脚,如果检测不到CPU 主板是不能触发通电的。打开点位图:

找到CPU座子检测脚,查这个脚走向 。发现这个检测信号通过三极管到EC的48脚。在待机的时候,不装CPU,EC的48脚电压是低电平,装上CPU这个脚的电压变成高电位了说明CPU的检测是正常的。但EC不受这个脚控制了。仍然可以触发通电。这就只能说明EC出问题。从网上订了一片IT5535D-2(这个EC要十几元还是有点贵了)换上。不装CPU,主板不能触发。装上CPU主板触发通电并且可以跑码亮机。

网友:
这个情况很少见的,不过这个IO很贵,楼主开价多少

网友:
华硕主板这种IO坏的还是很多的,我这边修一块板才30块,我要是碰到就不修了

网友A:
分析的有道理,楼主的芯片焊歪了点。

网友:
EC十几元,这个修好,楼主报价是多少啊?毕竟一个台式机主板旧板子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有道理,楼主的芯片焊歪了点。

我没有强迫症。^_^。有时候修理,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要做到知其所以然!

网友B:
LZ可以把这个CPU检测信号直接拉低也可以的,这样应该不要换IO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么快就确定IO坏搞定主板。

网友:
单独订这个IO芯片很贵,有料板拆拆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
这板还有一个通病就是CPURET有问题引起掉电

网友:
比较另类的案例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以把这个CPU检测信号直接拉低也可以的,这样应该不要换IO吧

这跟CPU检查信号无关,你要仔细看帖子。这个EC,的CPU检查信号是好的。但是这个信号不控制触发了。从这点说明这个EC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