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07):
联想T430触发开机不显,外接也不显.上电待机0.012,触发后电流0.63,内存是好的!各位大神们这款机子是不是有显卡门问题,还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0.63a的话,应该还没有跑码吧,你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跑码

网友:
先加焊显卡看电流上去了没有,

网友:
查CPU条件 先看时钟复位有没有过来 没有的查供电

网友:
应该多数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