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520e主板

楼主(2017-08-07):
   求购B520e主板一块  (LA-7811P)

网友:
坏的可以吗

网友A:
我以前修过这个主板,是硬盘接口被烧了,主板和屏都坏了,修了二周才修好。主板上应该要换5个小芯片,屏要换供电芯片,我的是带电视卡的主板。这个主板不带电视卡的淘宝上350-370,这个机器的电源里面也爱虚焊,有时灯闪一下就灭了,可以重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过这个主板,是硬盘接口被烧了,主板和屏都坏了,修了二周才修好。主板上应该要换5个小芯片,屏要 ...

楼主 能否细说一下 我首先现在有一台这个机器  故障是 能亮机到系统 然后十分钟左右就直接掉电关机 测试发现 绿线的电压被拉低 紫线的电压也被拉低成3.4V多 电源 我测试过 只要是紫线5V 绿线5V机器就能正常开机 否则一掉电后想马上触发 是触发不了的 过了个几分钟 可以触发 这时候机器就更容易掉电关机了 温度不高 故障就是我说的 你说电源爱虚汗 哪个部分爱虚汗呢???能否细说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的故障是:1.能开的时候进入系统随机掉电,机器一下子就熄火了。
2.有时一按开机,显示器上的一排指示灯一闪就灭了,开机指示灯也灭了。再次按开关重复这个现象。
拆开电源注意看,是220V进来到300V之间线路的一个线圈,注意看它真的是虚焊了,上回把我修了好久,差点给电脑下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故障是:1.能开的时候进入系统随机掉电,机器一下子就熄火了。
2.有时一按开机,显示器上的一排指示灯 ...

那个线圈啊 我 又拆开看了下 我测了 没有看到虚焊啊?能否说一下?是哪个线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过这个主板,是硬盘接口被烧了,主板和屏都坏了,修了二周才修好。主板上应该要换5个小芯片,屏要 ...

我就是这个问题啊   硬盘接口烧糊了   要换哪5个小芯片啊   我换了烧的3个芯片 有两个一直烧  我都拍了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