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七声报警之维修

楼主(2017-08-07):
型号:DELL M421R
版号:DAOROAMB6D0 REV
故障:触发停留0.8,七声报警

收到一台DELL M421R 笔记本,触发电流停留在0.83左右,
一会儿就有连续的七声报警,加不加内存电流都是0.83左右

拆机后一眼就看见触摸板下面进水了

开始洗刷刷,处理干净后上图

上电还是0.83,用表量了一下进水最严重的地方,发现
RTCD1损坏,更换BAT54C,上电电流1.2,两声报警
赶紧把内存插上,再次触发电流2.0,亮机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但我还是想说几句,很多维修同行一见到
DELL AMD的机器报警就干北桥,接收过很多台M421机器都是被
干过北桥和南桥的,最终修好都不是因为南北桥有问题,M421七声
报警很大的原因是RTC电路和CPU损坏,一点愚见,不同意的拍砖过来!

写得不好,迅友们有分的赐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A:
现在的AMD还可以了,温度低了很多,以前的温度高 基本都是桥  显卡

网友:
不错不错,维修细心,值得大家学习,给我也又上了一课

网友B:
报价7声不能肯定是说是北桥  上次我也接到一个COMS电池没电了 7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价7声不能肯定是说是北桥  上次我也接到一个COMS电池没电了 7声

没说七声是北桥呀!我修到的都是RTC电路和CPU坏的

网友:
回复科迈电脑维修 ,下图是M421R 框架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说七声是北桥呀!我修到的都是RTC电路和CPU坏的

之前很多人都说7声干北桥  看来这 是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很多人都说7声干北桥  看来这 是不一定的

对N4110之类的AMD机器适用,M421R的都没见到北桥有空焊的,CPU坏的倒是见过很多

网友D:
这dell M421 机器返修老大了,显卡和RTC 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以前7声报警都是直接干桥了,看了下次得看看RTC在干桥了,

网友:
这dell M421 机器返修挺多的了 下次要多多注意

网友E:
如果楼主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的地方,其它外观都正常的情况下。如何下手?,小菜不知怎么判断主板故障是定位在显卡类故障还是桥片类故障呀,相关测试点引角和信号都是此啥。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修起来还是舒服的。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啊

网友:
cpu坏的见得少都是桥或者rtc的多

网友F:
进水机要么就是腐蚀断线,要么就是短路,只要不是太大面积进水,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的地方,其它外观都正常的情况下。如何下手?,小菜不知怎么判断主板故障是定位在 ...

一看电流,二查EC信号和桥信号,三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LZ

网友:
北桥空焊较多,rtc电路的遇到过,cpu损坏不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AMD的吧

网友:
这版故障很明显 修起来也好修 如果焊盘掉了就不好修了

网友:
现在大多数是单桥了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还是干脆直接些。好贴

网友:
修主板是得先观察,然后再去修,要不容易小问题修出大问题

网友:
嗯,不错,我也遇到过DELL的放电就好了的

网友:
以前的QL系列  cpu容易坏   其余的amd  感觉  还可以   dell很多故障都报警  确实是要查清楚在修故障

网友:
不错还能修好,进水不严重

网友:
这种 广达代工的还算好修不错啊

网友:
         报警7声 重点查北桥相关

网友:
amd南桥有些机器不上cmos电池不会跑马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不管怎么说,维修还是要细心,不要一上来就搞这个芯片那个芯片的。

网友:
这款机器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修的7声报警都是桥的问题。看来进水导致RTC电路也是7声报警。学习了

网友:
以后dell 报警7声也要 注意 rtc电路了·蟹蟹楼主·

网友:
我们这边好多同行就是这样一听报警了就焊显卡 焊北桥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一定7声就是北桥 加分了

网友G:
我现在还有一个DELL的机器,报7声,不知道怎么搞了。RTC电路,没有问题,CPU换过没有问题。BIOS没有问题。。头大了。现在就该换桥了。三合一的,希望换了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还有一个DELL的机器,报7声,不知道怎么搞了。RTC电路,没有问题,CPU换过没有问题。BIOS没有问题。 ...

三合一的桥你最好还是先按时序跑一边先,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这种桥不但贵,而且成功率不是很高,换桥只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
刚修一台rtc惹的祸。。。。。。。。。。。

网友:
能分享给大家,就值得鼓励了,加分了

网友:
写得不错加分一下才行

网友:
cmos 电池   修道几台。。     cpu坏的也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电流,二查EC信号和桥信号,三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谢谢楼主回复指点。努力实现学习中。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大方的楼主,祝今年发财

网友H:
七声报警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泡码,很多连电压都不齐的也会报七声

网友:
RTC电路是会叫  但是RTC这边叫的时候能显示的

网友:
七声会第一考虑北桥的,啊好像这个机器哈哈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机器,以前的都是北桥问题,下次碰到了的看看RTC电路

网友:
这个电流假象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呢,楼主经验丰富呀,以后报警7声,还是要考虑到RTC电路和CPU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七声报警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泡码,很多连电压都不齐的也会报七声

其实七声只是说CPU没跑码,至于什么原因要具体分析

网友:
这机7声报警问题多的,不跑码都会报警

网友:
RTC电路坏了,报七声警的还真不多

网友:
一般这样报警  肯定会先看看北桥或显卡了

网友:
M421R的都没见到北桥有空焊的,CPU坏的倒是见过很多。我认同

网友:
AMD的报警都是大有所不同,每一型号的报警又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七声只是说CPU没跑码,至于什么原因要具体分析

对的,AMD报七声说是北桥其实只是因为那个北桥是通病,并不能用在所以得机器上面,例如Intel系列的,只能说七声其实是不跑码

网友:
北桥空焊较多。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维修细心又学到一招

网友I:
说7声北桥的    估计是说以前AMD的机子     基本上已经不适用现在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7声北桥的    估计是说以前AMD的机子     基本上已经不适用现在的机子了

嗯,七声焊北桥是以前0752001的北桥,现在的AMD机器,七声不一定是北桥,要查具体问题

网友:
学习!洗的比较干净,容易找到问题。进水的机器我喜欢用水先洗干净。

网友:
戴尔不一定报警有时候也不是非常精确

网友:
AMD 7声报警大部分都是北桥的问题  RTC 也是股占点

网友:
电池没电都会报警,我都碰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进水的肯定是修进水的地方了。。。。谁也不想干桥

网友:
进水了啊...........................

网友J:
七声是检测不过内存

网友K:
CPU坏 报七声     我试过

网友L:
怎么给楼主加分 不知道,楼主 无私分享 肯定要 回帖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七声是检测不过内存

呵呵,你什么时候修到七声是内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怎么给楼主加分 不知道,楼主 无私分享 肯定要 回帖 赞一个

加分在哪里不知道,真心捉急呀!用下图科普一下

红圈位置就是加分位置

网友:
看见进水机有时候很兴奋 有时候很sad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坏 报七声     我试过

DELL CPU不跑码都会报七声,包括主板各类不跑码和CPU坏

网友M:
这个七声报警CPU和显卡都会 出现这个情况    屏线坏也会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个七声报警CPU和显卡都会 出现这个情况    屏线坏也会报警

显卡和屏线都是八声,不可能是七声的

网友:
Dell的七声报警 一般先换个CPU 然后干桥 再不好才会去查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遇到的机器多了,经验也比我丰富多了,感谢分享

网友:
dell的机器很多问题报警都是一样的响声

网友:
对头,不一定七声全是北桥引起的,我还碰到过INTEL平台的戴尔2421响七声,是板载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在哪里不知道,真心捉急呀!用下图科普一下

红圈位置 看不到 ,需要进步以后才可以 谢谢指教

网友N:
7声报警肯定是北桥.........................................

网友O:
这个正常都是显卡   看来要改变一下维修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7声报警肯定是北桥.........................................

新款的机器七声你一定认为是北桥,估计会搞到你发疯。。。。

网友:
进水机话还得得差差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正常都是显卡   看来要改变一下维修的思路

八声才是显卡

网友:
AMD的报警 一般都是量RTC在 去 做桥

网友:
进水机通常很难修 进水面积大的看了都懒得修

网友P:
rtc电路修到过,不过一般7声很难跟这个联系到

网友:
引用 网友P:
rtc电路修到过,不过一般7声很难跟这个联系到

RTC有问题会导致CPU不跑码,而DELL CPU不跑码就会报七声

网友:
维修细心,值得大家学习,给我也又上了一课

网友:
RTC 电路也会引起7 声CPU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确挺细心的,下次碰到你这种问题就会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干桥了,还是楼主细心啊

网友:
报警要配合电流的

网友:
DELL的确实有些不是南北桥问题,我也收到过好多台来二修的机子弄得是一片糊涂,维修就是要先软后硬

网友:
进水了还好

网友:
这种桥和以前爱出问题的桥001 的桥不一样了,这种桥没的散热器的,温度不高,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显卡和屏线都是八声,不可能是七声的

北桥空焊也是会七声的

网友Q:
七声都是北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北桥空焊也是会七声的

没有说北桥空焊不是七声,七声只是代表CPU没工作,CPU供电,主板没复位,RTC电路问题,CPU坏,北桥空焊或坏了都会报七声错误,但现在新款的机器北桥空焊的遇到比较少,而其他问题碰到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七声都是北桥问题的---------------------------------------

没认真看帖的都这么说

网友:
系统模式不对。主板设置有问题,,,

网友R:
北桥容易坏,最好是换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如果怀疑桥可以开风枪烘一下试试,一般是桥问题,烘下就亮了,不行再慢慢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R:
北桥容易坏,最好是换1111111111111111

中级工程师了,还发水贴,真是汗颜呐!

网友:
进水的大部分都好修一些,主要检查进水部分就可以的吧

网友S:
哈哈。 楼主不是看到明显痕迹。 估计你也干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哈哈。 楼主不是看到明显痕迹。 估计你也干北桥了。。。

M421 机器还真没干过北桥的,没修到北桥坏的,可能还是修机太少吧,修到的二修机倒是被人干过北桥和南桥的不少,但最终修好都不是南北桥原因

网友:
没遇到过,所以说报警7声的官方解释是啥?RTC?北桥?

网友T:
DELL的报警,仅仅是个参考,不过·对·有的机型还是好用的·。

网友:
显卡和RTC 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DELL的报警,仅仅是个参考,不过·对·有的机型还是好用的·。

对,报警只是参考,这句话我赞同,就像HP的指示灯闪动几下一样,只是给你参考那部分可能有问题,具体机型还要具体分析

网友:
电脑真是啥问题都有,只要是过不了就会出一些想不到的现象。

网友:
只能说你这样的是个别(新机器另当别论)   大多数7声都是北桥挂了

网友:
谢谢提醒  这个是进水的能大体判断故障位置  一般的报警的话还是先三板斧再说吧

网友:
进水要特别细心,。。。。。。

网友:
搂主说的很好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只要不短一般都是进水地方的腐蚀断线 很少会去动别的地方

网友: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量,发现坏了的。

网友:
没有外部痕迹肯定是先考虑桥,有外部痕迹就找外部痕迹咯

网友:
主板进水的肯定先清理,再观察腐蚀严重的元件,修电脑也要望闻问切

网友:
还可以噢。挺仔细的,继续加油噢

网友:
不错,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修到过cpu坏的7声报错,也是上来干桥,后来没用才试出来cpu、

网友:
APU以前的北桥容易坏,APU以后桥都还可以,发热量不大不易损坏。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稳定 之前我修了个联想修好后 过不久就不亮了

网友:
进水能修好也是高手.牛人.分析分透

网友:
楼主最后的总结,是亮点,确实如果按经验判断,直接干桥了,已加分

网友:
原来RTC电路有故障也会七声报警,这下涨姿势了

网友:
这进水 问题不大的  算运气好的

网友:
戴尔这个报警机制我觉得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  我这小白要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有明显进水故障还是比较好检测的

网友:
有时候这类问题和屏及屏线也有关系呢

网友:
DELL的RTC电路不正常不是5声报警嘛,没见过7声的。

网友:
7声不能肯定是说是北桥………………

网友U:
楼主老司机,维修就是思路清晰,愿意看你们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老司机,维修就是思路清晰,愿意看你们的贴

愿意看帖加点分鼓励一下呗!加分不减你自己的下载分。。。

网友:
加分是不是支持下啊?

网友:
加焊北桥之前肯定要先看一下其他地方啊

网友:
终于看到不同的说法了!支持!!!!

网友(2017-11-06):
不错不错,维修细心,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奇怪RTC问题的话一般都是5声报警啊

网友(2017-12-09):
刚看前面第一感觉应该是桥  没想到是其他问题

网友:
要怪就怪amd给我们以前的印象就不是很好把

网友:
七声报警桥坏的多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AMD还可以了,温度低了很多,以前的温度高 基本都是桥  显卡

AMD的显卡 特别容易 坏风扇  我已经帮顾客换了 好多风扇了很多是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dell M421 机器返修老大了,显卡和RTC 容易出问题

这个大兄弟说的对  我也遇到几次返修的 但是都是显卡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的地方,其它外观都正常的情况下。如何下手?,小菜不知怎么判断主板故障是定位在 ...

一般都是看电流  一般电流表 是眼睛 然后亮阻值  最后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机要么就是腐蚀断线,要么就是短路,只要不是太大面积进水,一般都可以修好的

最重要找到地方 找不到地方怎么修修不好 进水的也是 找对地方都好修

网友:
愿意看帖加点分鼓励一下呗!加分不减你自己的下载分

网友:
楼主心细很牛啊。。。。。。。。。。。。。。。。。

网友:
AMD的板子说老实话真的很差,楼主如果这个板子没进液的话你会先修哪里呢

网友:
一般会想到北桥上面,但是AMD主板COMS电池也是个常见的

网友:
这机器好多报警七声都别人干过桥

网友:
遇到过小电池没电也报七声的,现在我一般都先测小电池电压

网友:
进液后真的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进液后真的是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进液后真的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
加个飞亚......................................................................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通病呢。进水维修送钱来了,还好不严重

网友:
能看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主要是呢修好了  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