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8-07):
如题,联想s415进水不触发,拆机,发现ec那里都烂了。淘宝定了一个,好贵啊 25 kb9012 a4的 换好后可以触发亮机,正常用。但是不能接电池,节电池
就不触发。差lid acin acoff没问题啊。待机都正常,不管他,拆了batsmc的信号线还是借电池不触发,在拆battemp信号线可以了,不管他,教客户就这样用吧
百把块钱浪费时间划不来

网友:
是啊!现在维修价格报不上

网友:
进水服饰厉害的 就不好修了  换板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你这价格也报得太便宜了、、恶性循环、

网友:
客户要是用电池呢?可以好好查查,再给客户报价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搞

网友:
进水机搞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不算太难也不算简单

网友:
楼主你修个机器100多块钱,买个EC要几十块钱吧!那最后到你手上就没有了啊?

网友A:
batsmc是什么信号哦楼主

网友:
可以备上芯片这个芯片的程序自己可以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smc是什么信号哦楼主

是电池的数据和时钟信号 我写的比较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