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FL1MB6F0电流到0.4 不显示

楼主(2017-08-07):
DA0FL1MB6F0电流到0.4 不显示电流到0.4 CPU的供电已经出来就是不显示谁遇到过
cpu

网友:
什么机器 其他地方都测试了吗

网友:
没有图纸吗?有图纸的话按时序测下呗

网友:
供电正常就要查时钟,复位这些信号,还有bios程序,都会影响开机

网友:
你这说的太不清楚没办法回答你哦

网友:
若供电全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按照时序再查一下所有的供电,信号,复位等

网友:
供电时钟PG都正常 没有思路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希望高手给指导一下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按照时序再查一下所有的供电,信号,复位,一步一步来,你说的,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换了北桥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