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5e

楼主(2017-08-07):
8025e系统供电芯片    供电 19V   开启5v    没有线性3.5v   只出了0.3v   芯片换了3个都这样      什么问题

网友:
8205e    打错了 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这种问题查找不难,后级有短路。

网友:
是的 查查后面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没短路    待机电流 0.00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线性35v电容   也量了   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