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elitedesk 800 g2开机提示升级bios,请问怎么解

楼主(2017-08-07):
每次启动都弹出这个画面,要持续一分钟,bios拆下来刷写过,也进系统里更新过,开机还是报这个,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更换一个bios芯片,再用编程器再刷一个最新的文件

网友:
换过bios本体刷写还是一样,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个bios芯片,再用编程器再刷一个最新的文件

请问hp这个能用编程器刷的bios文件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HP的要认序列号的,你要去下载别人读出来的,不要官方下载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哈哈!有没有修hp台式机的朋友,欢迎加qq150464462,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楼主怎么不说怎么解决的你这是升级过硬件吗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求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哈哈!有没有修hp台式机的朋友,欢迎加qq150464462,一起学习交流

修好了就分享嘛,大家都好期待你答案

网友:
是IO边上有个8m的bios芯片,应该是用来存储用户信息的,拆下来刷写就好了,顺利亮机

网友:
现在台机的IO也流行单独挂载一颗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哈哈!有没有修hp台式机的朋友,欢迎加qq150464462,一起学习交流

你是刷BIOS修好的还是别的方法,方便在论坛透露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有配置方面的信息,楼主看看这板子是否存在双BIOS设计,就是挂在桥上有2个BIOS,或者桥一个BIOS,IO一个BIOS,类似于笔记本那样,如果有,最好2个BIOS一起刷下看看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