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67USB 不好用

楼主(2017-08-07):
dell5567 有个usb口损坏,顾客送来机器。说换USB口。拆机,损坏的usb是个小板,上面还有内存卡读卡器接口
,找到通用的usb换好,装机测试不读外设,查供电正常,再看中间两个针通过三角的二极管,,直接拆除,在测试
正常读取U盘,懒得找二极管,这个应该起到保护的,没装,装机

网友:
最好有图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一般都是那个损坏或者桥有问题,好烦

网友:
这样现在是好了,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桥就要坏了,这个二极管是USB保护的。

网友:
楼上  这样现在是好了,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桥就要坏了,这个二极管是USB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那个损坏或者桥有问题,好烦

楼主的不是桥故障

网友:
有时间 还是保留原设计修好最好

网友:
设计肯定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时间和现实,不由不得我们,我们没有料板,只能这样了,用一天算一天了。。哈哈。。

网友:
老刘这还怎么修,到我这喝茶吧、、

网友:
没办法,活太多,找了几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