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 液晶屏严重偏红

楼主(2017-08-07):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屏幕严重偏红  四根灯管测试过是好的

  用万能点屏器测试屏也是严重偏红

网友:
      灯管问题                    老化!!!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屏坏咯,量一下数据线的阻值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灯管老化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你不插屏线试一下灯管有没有发红不就知道什么问题了嘛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屏坏咯,量一下数据线的阻值应该会有收获

句容诚信电脑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A:
检测BGA对地阻值,一般都是70-80欧,如果异常,检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BGA对地阻值,一般都是70-80欧,如果异常,检查电路

用测试屏的工具测试就是偏红的   灯管也测试是正常的  现在确定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先刷个驱动板上面的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驱动板上面的程序试试看。

看好标题   客户的一套板子都没有用  万能点屏器都是一样偏红

网友C:
灯管老化都这样 灯管改换了    这两天好多换灯管的 我也懒得换了 直接改成LED灯条 方便快捷 就是成本稍微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老化都这样 灯管改换了    这两天好多换灯管的 我也懒得换了 直接改成LED灯条 方便快捷 就是成本稍微高 ...

测试每一根灯管都是好的。。。。。。。。。。。。。。。。。。。。。。

网友:
灯管老化发红的情况,如果细看,显示的内容中红绿蓝三色还是正常的,如果三色都不正常,与灯管老化无关。此情况与屏线更无关,个人认为是逻辑电路缺少电压。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色彩是有屏幕而定的,不关灯管的事,肯定屏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啊 量一下屏的数据 应该是绿色和蓝色没过去

网友:
还是灯管的问题吧。老化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 问题可真不少 电源板电容爆的非常多啊!!!

网友(2017-09-06):
屏坏,你不插屏线试一下灯管有没有发红不就知道什么问题了嘛,用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电压值是否一致

网友:
有一个灯管坏了

网友:
这样的发红,跟灯管肯定没关系,因为红绿蓝三色都不正常;楼主测下逻辑电路的六大供电,应该是-7V电压有问题,我曾经修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你想都不用想。换灯管马上就好。有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坏,屏也有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可以先找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屏坏就基本挂了。自己的还可以搞。客户的不敢搞。搞不亮了是要赔的

网友:
一般灯管老化屏幕会发红,如果灯管没坏的话一般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灯管换灯管换灯管换灯管换灯管换灯管

网友(2017-10-06):
这种问题不用问吧 这么简单。。。。。。。。。。。。

网友:
灯管问题可能性大些, 不是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灯管没有老化,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灯管试下喽

网友:
这种就是屏有问题,缺个屏电压,这样的屏一般能修好

网友:
屏坏了,看有高手能不能修屏吧,别浪费时间换灯管了。

网友:
明显缺色造成的 应该是少了蓝色或者绿色

网友:
确定灯管问题刷软体啊,碰见好几回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灯管坏了,直接换,,,秒杀了··················

网友:
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用通用驱动板点看正常吗?

网友(2017-11-06):
屏坏的节奏,报费,鉴定完毕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老化就是屏坏了

网友:
虽然你用点屏工具测过了,不过还是建议你进显示器的工厂模式,把RGB三色调整下,看能不能调过来,调不过来的话就是屏坏了,就别修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因为灯管经过单独测试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不够明确,所以造成这么多人瞎起哄。
不装屏线状态下,给灯管单独点亮:如果初始发红,之后慢慢变白,就是灯管老化。反之,则跟灯管无关。

用通用板测试时,要根据屏型号定义输出正确的LVDS信号给屏解码,否则可能会误判。

实际维修中,所谓的万能点屏器、万能灯管测试仪,仅供参考,东西是死,人是活的。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灯管老化的偏红,可以点亮后多烧一会儿,几分钟后就变白了。如果是VGA信号引起的偏红,可以按下MENU呼出OSD菜单,如果菜单也是偏红,则是显示器驱动板,屏线和屏的问题。如果OSD菜单颜色正常,则是VGA或DVI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台,全红底,正常黑色的变成红色。加焯驱动板程序和周围的元件好了。

网友:
测试下灯管不就知道是驱动板还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2017-12-06):
灯管老化

网友:
进工厂模式设置下了

网友:
屏坏了 老化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灯管老化,请仔细检查

网友:
很简单判断啊,确定灯管没问题,显卡没问题就只有平电路问题了

网友:
lvds对线的阻值测下 要一致  不行就换下屏上的信号处理芯片

网友:
屏板的问题,跟灯管老化无关!!

网友:
用测试屏的工具测试就是偏红的 灯管也测试是正常的 现在确定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
这好像不是灯管问题吧。。这个看上去是屏偏红色

网友:
直接换灯管这个还不简单,20分钟的事情

网友:
很明显,是灯管不行了,直接改LED就行了

网友:
屏坏了吧  打值数据线没问题就换显示器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一个月反修,和楼主一样红的。第一次修用烙铁加焊驱动板上的元件就正常,一个月就返修了。第二次拿热风枪吹驱动板加焊,就正常了,目前一个月过去了。

网友:
这个明显不是灯管老化,先驱动板刷程序,不行再修屏幕

网友:
应该去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清空一下24C试试呢

网友:
新手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