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r9 290 闪电版 4G DDR5 好卡保存,显卡BIOS

楼主(2017-08-07):
V星r9 290 闪电版 4G DDR5 好卡保存,显卡BIOS

微星r9 290 闪电版 4G DDR5.rar

网友A(2017-12-13):
我有个V星R9 290 GAMING 4G的显卡,不知道你那BIOS可能用,现在黑屏,检测卡过了显卡,键盘上数字灯也亮了,主板显卡插槽上电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显卡主芯片加焊过了,显卡上的电压测试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V星R9 290 GAMING 4G的显卡,不知道你那BIOS可能用,现在黑屏,检测卡过了显卡,键盘上数字灯也亮了 ...

我也是,我的是r9 370x 4g 电压正常 键盘灯也亮,就是黑屏,hdml跟DVI都没有用,我快疯了

网友:
这个显卡比较高端,以前好的放那,客户要的时候坏了,真晕,这个高端卡一般客户还卖不掉,碰到卖的还出问题了

网友(2018-01-12):
小白初学,看贴学习经验,以备后用!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的泪为谁飞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V星R9 290 GAMING 4G的显卡,不知道你那BIOS可能用,现在黑屏,检测卡过了显卡,键盘上数字灯也亮了 ...

你那个卡应该有BIOS开关,双BIOS,切换下试试!看下开关坏了没有!GPU空焊可能最大,不好做
这个卡3D黑屏要重工一个电阻!

网友:
你说的显卡边缘那个切换开关吧,我试过不行,GPU也加焊过的,电压都正常,现在开机能听到自检通过滴的一声响,屏幕黑屏,现在怀疑可能主芯片有问题。对了,你说什么要重工一个电阻怎么回事

网友:
不错呀,这么好的显卡,楼主都努力备份了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
录过学习,就是没有刷好过显卡的BIOS

网友:
?????????????????????????????????????????????????????

我的泪为谁飞 -2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