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M-VS不触发

楼主(2017-08-07):
昨天下午一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说是不开机,是因为客户自已清理过的,再装上去就不开机了。打开机箱插上诊断卡,开机灯闪就灭,拔去CPU供电可以触。CPU供电对地109欧,偏低,正常是500左右。拆下主板时在主板下面发现一颗螺丝,真凶就是它了。肯定是客户装时把这个螺丝压到 主板下面导至CPU供电短路。拆了第一组上下管,下管是好的,上管坏了,这个管子是5只脚的不太好找,就在料板上找了个上管改下再测12V对地497了。上电跑码亮机。顺便传上BIOS 华擎A55M-VS

网友:
这个管子挺好找的啊  笔记本上的也可以用   飞线太难看了

网友:
五只角会小点  用8脚的也可以改 八角的N勾道Mos  笔记本上也有 只要耐压值要够

网友:
直接用8脚的改一下也简单,反正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现在新主板场馆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
螺丝造成主板烧cpu供电上管,5脚不好找,楼主飞线改电路

网友:
AMD的CPU供电拆掉一组不装也可以吧 上下一组都不要

网友:
大短路通病  屏线接口出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
这种管子到处都是,实在找不到的话,用八只脚的MOS管也可以代替,不过也是CPU供电的管子,功率肯定够用

网友:
这客户要是看到改成这样,不知道心里怎么想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下管MOS管坏造成的可以先测一下,下管的D极的对地阻值一般为300-800欧姆为正常

网友:
只要修得好,顾客就是高兴的啊 自己也可以挣到钱

网友:
好难看啊,其实就是一个8脚的MOS管子,5脚用8脚的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