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 ctrl+b用不了?

楼主(2017-08-07):
winhex ctrl+b用不了?
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有没先ctrl+C先?要按了ctrl+C后才能替换操作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感觉很深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先ctrl+C先?要按了ctrl+C后才能替换操作

弄了,重装了系统也不行

网友:
这不是明显是软件问题了吗,换个试试吗

网友:
有可能你的键盘有问题

网友:
程序编辑修改是吧?

网友:
可以换个版本的试试 目前好多版本都有一定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使用的winhex版本的问题,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
最有可能的是你的软件版本问题,每个版本好像不太一样。以前学过,后来就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