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 液晶偏色

楼主(2017-08-07):
型号: LXH-WG15L
故障现象:偏色

接入信号偏色

正常情况下画面

网友A:
测试VGA线R G B 到驱动板排线正常 未发现断线

打驱动盘VGA接口 R G B 对地阻值
R

G

发现值不一致

测试好的显示器的VGA接口的 对地值一致

网友B:
一般都三色这个电路问题。也有这个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三色这个电路问题。也有这个主芯片的问题。

三色电路 就是R G B 相连元件的问题吧
主芯片 坏了 是不是就没法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色电路 就是R G B 相连元件的问题吧
主芯片 坏了 是不是就没法搞了

怎么没办法搞,直接换通用板也行呀,这种老东西原装的板都很便宜...

网友D:
            见大神修过 不过不稳定

网友E:
这个老显示器的驱动板一般也是很便宜的,某宝上去淘一下,比修还方便!

网友F:
好多都需要认证才能看到啊

网友F:
不过还是感觉楼主好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办法搞,直接换通用板也行呀,这种老东西原装的板都很便宜...

通用驱动板 改装好像有点难度啊 对于按这样的新手
这种老东西原装的板都很便宜.. 找了下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大神修过 不过不稳定

见大神修过 不过不稳定

修的什么 主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老显示器的驱动板一般也是很便宜的,某宝上去淘一下,比修还方便!

是的 一般就几块钱呢
但是有的 也比较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多都需要认证才能看到啊

这是认证板块
可能已经取消 不是认证会员的访问权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过还是感觉楼主好有耐心

按也是新手
修下看看的 液晶也很复杂 不好修的

网友G:
这个显示器太老了,如果芯片的事没必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显示器太老了,如果芯片的事没必要换了。

是的
查了下 原装驱动板要40多 感觉没必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测试VGA线R G B 到驱动板排线正常 未发现断线

你上图上瘾了是吧,净是些没用的图片!
谁告诉你VGA线的R G B是你标的那三根线?

R G B信号线,必须带屏蔽线, 稍微动一下脑子就明白是哪三根线了吧?
这么简单,都没人告诉你怎么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上图上瘾了是吧,净是些没用的图片!
谁告诉你VGA线的R G B是你标的那三根线?

按是新手嘛 来学习的
VGA R G B 三根线 找错了
版主指点下 该查那些地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I:
偏色一般就是VGA线,屏线,主芯片这几块问题。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学习学习,交流交流

网友J:
测VGA R G B对地阻值,阻值80欧左右。如果一致就刷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测VGA R G B对地阻值,阻值80欧左右。如果一致就刷程序

按是新手
不知道 测试方法对不对
红笔接地 黑笔接R G B 怎么对地阻值是500多
是不是 错了
还是直接打VGA输入线接口的 对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按是新手
不知道 测试方法对不对
红笔接地 黑笔接R G B 怎么对地阻值是500多

驱动板上VGA接口 1 2 3脚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偏色一般就是VGA线,屏线,主芯片这几块问题。

VGA线 查过了 正常
请教下 主芯片应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J:
驱动板上VGA接口 1 2 3脚对地阻值。

驱动板 VGA线是线

请教下
是不是 找到 和VGA线的接头相连的 1 2 3 接口的线
就是 R G B
然后红笔接地
黑笔接驱动板的 R G B 线 打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办法搞,直接换通用板也行呀,这种老东西原装的板都很便宜...

请教下
这样的驱动板

屏线

屏型号

这样的驱动板 是不是 不好配通用驱动板

在X宝找到的

驱动板 版号 后缀不一样
能用吗

网友K:
rgb 对地值 不一样··蟹蟹老司机 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rgb 对地值 不一样··蟹蟹老司机 分享经验··

按打的 R G B 不知道对不对
都说是75左右 是正常的

网友L:
这样老的显示器就没必要了, 淘一个板子又太贵。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这样的驱动板

卖家会告诉你行不行的呀

网友M:
这种老显示器偏色都是自带VGA线有问题,摇摇线头一般就能好,三色对应的电阻都一样的三组,找对应的线,我看那边上的白黑色才是三色

网友N:
左边那6条那么粗的线就是RGB和地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测试VGA线R G B 到驱动板排线正常 未发现断线

左边三条白色的带屏蔽的线才是RGB信号,乱搞没有用的,这个故障就是线的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老的显示器就没必要了, 淘一个板子又太贵。

是的
板子找到了 连运费一起接近50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家会告诉你行不行的呀

问了卖家 说可以用的
看看 是不是弄块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老显示器偏色都是自带VGA线有问题,摇摇线头一般就能好,三色对应的电阻都一样的三组,找对应的线,我 ...

按也是新手
可能是 三色的线 找错了
按在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左边那6条那么粗的线就是RGB和地线

左边的三白 三黑 就三色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左边三条白色的带屏蔽的线才是RGB信号,乱搞没有用的,这个故障就是线的 问题。

乱搞没有用的,这个故障就是线的 问题

按也是新手  弄下看看的
就是VGA线断线了 引起的吗

网友P:
红圈三根才是RGB,量一下阻值是不是70-80欧,是的话,检查这三根到VGA头通不通,话说这种机器一般都是VGA头部分坏掉了,会换VGA头的,十分钟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P:
红圈三根才是RGB,量一下阻值是不是70-80欧,是的话,检查这三根到VGA头通不通,话说这种机器一般都是VGA头 ...

多谢指点
按重新测试下看看

话说这种机器一般都是VGA头部分坏掉了,会换VGA头的,十分钟搞定
头没换过啊 难度大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按重新测试下看看

对没换过的人可能很难,换过的,只要找出RGB,HV,和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对没换过的人可能很难,换过的,只要找出RGB,HV,和地就可以了

多谢指点
重新找下
确实三根白线才是  R G B
发现R 到VGA头 断线了

打R G B 值

都是40左右

是不是 就是R到VGA线头断线
引起的偏色

网友Q:
这个机器VGA线坏的多。。。。。。。。。。。你可以测VGA123脚阻 75到150之间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重新找下
确实三根白线才是  R G B

剪掉头重新焊接一个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老显示器的驱动板一般也是很便宜的,某宝上去淘一下,比修还方便!

不便宜呀
查过了 就找到几个 连运费引起要4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为题改通用板最简单了

该通用版 按是新手 也不会呀
就搞搞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机器VGA线坏的多。。。。。。。。。。。你可以测VGA123脚阻 75到150之间

按上边测的 阻值都是 41 不知道 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P:
剪掉头重新焊接一个就好

里边总共 9根线
三根R G B  还有6根
得一根一根找 对比焊接
非常麻烦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里边总共 9根线
三根R G B  还有6根
得一根一根找 对比焊接

很简单,只要RGB和13,14号线焊好,地线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很简单,只要RGB和13,14号线焊好,地线接好就可以了

地线接好就可以了

请教下
地线是外皮的地线
还是10 号的数字地

网友A:
找根VGA线
按照原来的 线序 一根一根 改好
原来的 黑线 没有对应的 空

接口打胶固定

测试画面正常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找根VGA线
按照原来的 线序 一根一根 改好
原来的 黑线 没有对应的 空

能修好就行,没仔细看,原来你还是个大富翁!真心羡慕有这么多下载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P:
能修好就行,没仔细看,原来你还是个大富翁!真心羡慕有这么多下载分!

多谢指点
按是新手 来学习的
下载分 都是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按是新手 来学习的
下载分 都是虚的

下次要大量下载分的找你下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下次要大量下载分的找你下载哦!

可以的
按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学习了

网友S:
整个画面偏青色,明显是缺红基色的症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整个画面偏青色,明显是缺红基色的症兆。

是的 老师傅
在高手的指点下
就是红色线到VGA接头 断线了
换根线 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P:
下次要大量下载分的找你下载哦!

我只能说,真佩服你的耐心!
那么多人,都看看懒得说了。

水哥嘛,肯定比较有钱啊!

网友T:
应该是线的问题吧,怎么不从VGA线接口这边量呢?从板上量的话判断不出信号线好坏。另外RGB三色信号也错了,不是你标注的那三条线

网友U:
这种老板都是说直接换板  买这个板不是很贵

网友V:
R,G,B缺一色,可能VGA线,或者1,2,3针某个针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只能说,真佩服你的耐心!
那么多人,都看看懒得说了。

按是新手
主要来学习的 其他的都是虚的

我只能说,真佩服你的耐心!
那么多人,都看看懒得说了

试试看的 不行 就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应该是线的问题吧,怎么不从VGA线接口这边量呢?从板上量的话判断不出信号线好坏。另外RGB三色信号也错了, ...

另外RGB三色信号也错了,不是你标注的那三条线

按是新手 以前不知道 三色的位置 这次才学习到

应该是线的问题吧,怎么不从VGA线接口这边量呢?从板上量的话判断不出信号线好坏

是不是 从VGA接头的地方 量可以判断 是否断线
比如 红色断线 就会打不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老板都是说直接换板  买这个板不是很贵

换板 很贵的
按去X宝查过了
换个要30多 加运费一起40多呢

查到最后 是断线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R,G,B缺一色,可能VGA线,或者1,2,3针某个针有短路

是的 老师傅
就是 1针 红色VGA头 到驱动板的接口处 断线引起的

网友W:
好多都需要认证才能看到了,免费认证没搞后悔(⊙o⊙)哦

网友X:
直接换通用板呀,这种老东西原装的板都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W:
好多都需要认证才能看到了,免费认证没搞后悔(⊙o⊙)哦

是的
怎么没搞认证呢
想查资料 不方便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X:
直接换通用板呀,这种老东西原装的板都很便宜...

通用版 问了 卖家不好改的呢
屏接口 是TTL 接口
一般通用板都是 LVDS屏接口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通用版 问了 卖家不好改的呢
屏接口 是TTL 接口
一般通用板都是 LVDS屏接口的

你到现在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第一,像这种最初级的故障,发帖并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就像楼上好多人疑问的一样:为什么不直接测量VGA接头那边的RGB对地电阻?
第三,我开始就跟你说了“带屏蔽线”的才是RGB,是你觉得发这种帖只为赚积分还是真的理解力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到现在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第一,像这种最初级的故障,发帖并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就像楼上好多人疑 ...

第一,像这种最初级的故障,发帖并没有什么意义。
像你这样的高手 感觉这样的初级故障  没有必要发帖 自己百度就可以了
可是对于按这样的新手
发这个帖子 求助后 在高手的帮助下
修好了显示器 就是有意义的
和按一样的新手 有了初级故障维修的案例可以参考
世间万物 皆有存在的意义
帖子也是一样 初级故障对于高手没什么意义
可以对于新手 就有是意义的 可以参考 学习到东西
意义都是相对的

第二,就像楼上好多人疑问的一样:为什么不直接测量VGA接头那边的RGB对地电阻?
按是新手 之前不知道 R G B打阻值的测量方法
通过帖子 高手的指点下 学习到了测量方法

第三,我开始就跟你说了“带屏蔽线”的才是RGB
按是新手 连带屏蔽线这个概念  都不知道
在这个帖子中 通过拆开 VGA线 才知道了 R G B 线的构成
还好有好多老师傅们在耐心 不厌其烦的指导按
再次感觉帖子里的老师傅们

是你觉得发这种帖只为赚积分
按遇到不能解决的故障
上来发帖子求助
在大家的帮助下 故障得到解决
按也学习到了知识
论坛不是可以学习的地方了吗
这难道只是为了赚积分吗
难道论坛不容许新手发帖求助了吗
并没有看见这样的版规

虽然这是初级的故障
但是按是新手 没有解决的经验
上论坛来请教高手 这难道是水贴吗
论坛的水贴 好像不是这样定义的吧

还是真的理解力有问题?
按是新手 是比较笨 但是按是来虚心学习的
论坛是按这样新手的学习的好地方

不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吗
这个帖子里边 有好多高手 老师傅 不也是在不厌其烦的
指导按这样的新手

论坛提供了平台
大家在一起分享 交流 维修案例
新手可以学习到技术 提高自己
高手 老师傅也会升华成大神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按想这也是论坛的宗旨

要是论坛只容易大神存在 没有新手
论坛的认证 也就不需要 分等级了
全是维修专家了
那是多么的独孤求败
俺想这样的情景 不是论坛的初衷
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一起学习提高
大神也需要学习的吧
大神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至理名言

对于新手为什么不能
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耐心 指导
少一些轻蔑 鄙视
帮助新手 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呀

网友Y:
这种机器信号线坏的多,测量一下VGA 线RGB三个通路是否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种机器信号线坏的多,测量一下VGA 线RGB三个通路是否有断线!

是的
就是 R到VGA头 断线引起的

网友:
换驱动板就OK了,只是改线稍烦。

网友Z:
价格合适的话,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AA:
三色电路 就是R G B 相连元件的问题吧
主芯片 坏了 是不是就没法搞了  +1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第一,像这种最初级的故障,发帖并没有什么意义。
像你这样的高手 感觉这样的初级故障  没有必要发帖 自 ...

水哥.....这篇幅您感觉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价格合适的话,可以换个驱动板试试

查了 原装的驱动板
非常贵
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三色电路 就是R G B 相连元件的问题吧
主芯片 坏了 是不是就没法搞了  +1

大概也是没认证 反正无所谓了
所以就灌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水哥.....这篇幅您感觉累吗?

按也是有感而发
文字功底 不好
没办法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A:
按是新手嘛 来学习的
VGA R G B 三根线 找错了
版主指点下 该查那些地方

就是缺红色,一般是VGA线断了。找个老司机,一会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就是缺红色,一般是VGA线断了。找个老司机,一会就能修好。

可惜按是新手啊
以前没拆开过VGA线 都不知道 里边各根线的定义

网友AD:
我的等级不够吧,看不到图片了,也可能是没认证

网友AE:
这个是线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直接换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的等级不够吧,看不到图片了,也可能是没认证

估计是没认证引起
不是说 以后连进都进不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是线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直接换线就可以了

是的 就是线的问题
R G B 1 2 3 6 7 8 6根线
13 14 两根线
10脚 地
15脚
一根一根接的

网友Y:
同行之间要相互包容,相帮相助才是为人之道,不要盲目鄙视别人,高手也都是从零开始的,别人的现在可能就是你的从前。山外青山楼外楼,技术行业贵在谦虚!

网友:
引用 网友Y:
同行之间要相互包容,相帮相助才是为人之道,不要盲目鄙视别人,高手也都是从零开始的,别人的现在可能就是 ...

是的
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
深有感触

网友:
没认证看不到全文

网友:
那为什么 没有认证呢
现在认证要钱了啊
马上专业版 都不让进去了

网友AF:
认证收费 认证收费 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认证收费 认证收费 好贵的

是的
现在认证要钱了
早期 怎么没认证的呢

网友AF:
早期 没有号啊 注册需要邀请码 搞不到邀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早期 没有号啊 注册需要邀请码 搞不到邀请码

那现在估计只能 花钱认证了
没其他办法了

网友:
谢谢 谢楼主指点 大好人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H:
你上图上瘾了是吧,净是些没用的图片!
谁告诉你VGA线的R G B是你标的那三根线?

江哥 别这样 人家是新手啊  你以为个个都跟你一样  维修液晶  大屁股天下第一 那样到时要打架  个个都争谁是天下第一  难道那3条粗的白色的是RGB  我也是新手啊   多体谅

网友AH:
三基色  到主控芯片  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江哥 别这样 人家是新手啊  你以为个个都跟你一样  维修液晶  大屁股天下第一 那样到时要打架  个个都争 ...

多谢对于按这样的新手的理解

难道那3条粗的白色的是RGB  我也是新手啊   多体谅

高手一般都很谦虚 深藏不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三基色  到主控芯片  查查吧

多谢指点方向
就是VGA线 断线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G:
江哥 别这样 人家是新手啊  你以为个个都跟你一样  维修液晶  大屁股天下第一 那样到时要打架  个个都争 ...

美女也来凑热闹?
标准的RGB信号线,应该是红、蓝、绿三种颜色的线,但有的厂家并不规范,所以就造成三条白线的现象。但有点可以肯定:无论厂家标成什么颜色,RGB三基色信号线必定带屏蔽线。再差的线都带。所以从这个很容易判断RGB这三个线吧?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按照标准的VGA接口定义(不清楚的先百度一下),直接用表测量RGB对地电阻,分分钟的事就可搞定,这跟学识、维修水平几乎没什么关系吧?

再说了,你也不看看他是谁,他比我们富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富豪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到这个论坛不是一天两天了,发帖量也不是一般的小了!说小白实在太牵强了吧?
我那么说并无恶意,只是觉得他这个级别的还发这种帖,有点无法理解。之前发电源帖时已跟楼主混熟悉了,应该不至于误会吧?

正如其它会员所说,每个人都是从无知走向有知的,况且我也属于刚刚入门,论坛高手如云,我自知根本没那个胆子在这个论坛显摆!

只是对有些人的学习方法,实在不敢苟同:
一遇到问题,几乎不经过脑子就要发帖求助(不针对楼主,不要误解),尤其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稍微找点书或发帖前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基本上都能解决,诸如此类,花那么长时间找资料上传、花那么多精力去码字、发图片,有必要吗? 稍微静下心来,也许早就修好。

试问一下:现在搞维修的,有几个人家里有几本像样点的专业书箱?
恐怕除了一台电脑之外 ,几乎别无它物了吧?
网络的作用是为了更快、更方便、更及时地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与共享。而不是教人变得更懒、更依赖于别人。

与大家一起共勉!

网友AI:
这种偏色基本上几分钟就应该要查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种偏色基本上几分钟就应该要查到故障点

老师傅 肯定经验丰富 几分钟 就解决问题了
像按这样的新手 就难的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美女也来凑热闹?
标准的RGB信号线,应该是红、蓝、绿三种颜色的线,但有的厂家并不规范,所以就 ...

还是对按这样的新手多些包容 理解吧
都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发帖灌水的
百度就是大概  没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的指导具体 切中要害 手到病除

网友AJ:
换之   点屏幕   换板子  换之   点屏幕   换板子   换之   点屏幕   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换之   点屏幕   换板子  换之   点屏幕   换板子   换之   点屏幕   换板子

你这属于灌水吗
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对按这样的新手多些包容 理解吧
都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发帖灌水的
百度就是大概  没有经验丰富的老 ...

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稍微动一下脑筋去分析故障,张口便要人家告诉你原因结果,可能吗?
凭什么人家要把辛辛苦苦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这么无偿地奉献给你?再说了,如果连VGA接口定义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性知识,都要求他人有求必应地告诉你,是不是师傅们的技术也太廉价了?

还是那句话:网络或论坛只是提供给大家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对于疑难故障、特殊故障、通病等维修难题进行交流、讨论,是非常有必要、有价值的。
对于常识性的东西,还是自己先百度或查一下相关的专业书籍比较现实

就本例而言,别的不说,你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拍图片、上传图片、打字、发帖、上网,要浪费多少时日?这些都不值钱吗?
等到的结果是:百度一下VGA接口定义,用表测量RGB对地电阻,两分钟就找到故障点了。

你自己对比一下,到底是自己解决还是靠哪位师傅帮你解决的? 是哪种方法更快、更实用?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某些人的学习态度的一点不同看法,跟技术水平、文化高低等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稍微动一下脑筋去分析故障,张口便要人家告诉你原因结果,可能吗?
凭什么 ...

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稍微动一下脑筋去分析故障,张口便要人家告诉你原因结果,可能吗?
新手对于解决 所谓的常识性问题
缺乏思路和经验 上论坛来 虚心请教 解决问题的指导思路
这不是张口便要人家告诉你原因结果吧

凭什么人家要把辛辛苦苦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这么无偿地奉献给你?
新手上来请教 希望可以得到指导
谁也没有要求人家把辛辛苦苦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这么无偿的奉献
有的人认为 这是按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 多少钱 也买不到的
又不给俺钱 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是所有的师傅 都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有好多大师 也会把自己的经验分享下 给新手学习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比如  宇光大师   バ幸福De右岸  付吕剑武  鑫茂电脑 。。。等很多老师傅 都在不厌其烦的帮助 指导新手
使得像俺这样的新手  在论坛学习到好多东西

再说了,如果连VGA接口定义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性知识,都要求他人有求必应地告诉你,是不是师傅们的技术也太廉价了?
新手没人要求师傅们必须得告诉答案
新手遇到简单的故障 没有经验技术 上论坛来求助
师傅们指导下 点拨下
这怎么会显得师傅们的技术廉价
这和师傅们的技术水平好像没什么关系
经常指导新手的师傅们 恐怕没一个人会这样想

还是那句话:网络或论坛只是提供给大家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
论坛并没有新手不可以发帖求助啊
新手会发很多的求助帖
有好多师傅 都在新手的求助帖子 给个大概思路 方向

对于疑难故障、特殊故障、通病等维修难题进行交流、讨论,是非常有必要、有价值的。
论坛是鼓励发有价值的帖子的
技术水平 经验达到一定的阶段 才可能发有价值的帖子
论坛并没有规定 只能发 疑难故障、特殊故障、通病等
这些帖子 普通的维修 求助帖子就不可以发了
要是帖子都是按价值来评判的话
那论坛就没有普通的维修帖 和求助帖等了
全是精华帖 都是大神 老师傅 高手了
根本没有新手存在了
论坛现在改革 也没有取消普通板块 按想这大概是有原因的吧
价值都是相对的
难道只有 疑难故障、特殊故障、通病等帖子有价值
其他的维修帖 就没有价值了

对于常识性的东西,还是自己先百度或查一下相关的专业书籍比较现实
迅维是专业的论坛 高手如云
所谓的常识性的东西  其他地方 找到的资料 有各样的问题
师傅们的经验丰富 随便的点拨 指导下 也比使得新手迅速的提高
并不是所有的老师傅 都不愿意帮助 指导 点拨下新手的

就本例而言,别的不说,你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拍图片、上传图片、打字、发帖、上网,要浪费多少时日?这些都不值钱吗?
按的想法 就是用图片 直观的描述 本机的故障
把在师傅们指导下 学习维修的 过程 用图片记录下来
这样可以学习提高自己
最后把问题解决
不在乎时间的长短
按猜想你比较忙 时间就是金钱
认为按这样做 挣不到钱 又浪费时间

等到的结果是:百度一下VGA接口定义,用表测量RGB对地电阻,两分钟就找到故障点了。

老师傅们的经验指导比 百度详细多了
按以前都没拆过VGA线 真不知道 R G B 是哪几颗线
通过这个帖子 才学习到了

你自己对比一下,到底是自己解决还是靠哪位师傅帮你解决的? 是哪种方法更快、更实用?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某些人的学习态度的一点不同看法,跟技术水平、文化高低等无关。

这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按是站在新手的 角度
你是在大神的角度
没有师傅们的指导
按可能自己得去花很长时间 搜索资料 自己摸索 才能解决问题

对像按这样来虚心 请教 学习的新手
为什么不能多一些包容 理解 支持
少一些嘲笑 鄙视 冷嘲

网友AK:
一般是VGA那块,一般修不好就换版吧

网友AL:
我遇到的都是VGA的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我遇到的都是VGA的线有问题

是的 这个显示器 就是VGA头 到接口 R 断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一般是VGA那块,一般修不好就换版吧

是的
就是VGA这块的VGA线 断线了 引起的

网友AM:
看看是不是VGA线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直接换通用驱动板得了             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看看是不是VGA线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直接换通用驱动板得了             又不贵

就是线的问题
这款驱动板 少 比较贵

网友V: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主芯片的问题,还是RGB三色的问题,测阻值看是否一致,VGA线的针有没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主芯片的问题,还是RGB三色的问题,测阻值看是否一致,VGA线的针有没有断

是的 老师傅
就是VGA断线 引起的 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V:
能够搞定就好,说明你够细心。。

按也新手
在老师傅的知道下
弄好的

网友AN:
说不懂又懂点,知道测三基色。可以测错点了。动动线如果会好肯定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说不懂又懂点,知道测三基色。可以测错点了。动动线如果会好肯定线有问题

按是新手
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了
在师傅们的指导下 弄好了

网友AO:
最喜欢这种问题,少红色而已,楼主捡钱的机子

网友AP:
我也有一小显示器,平时都用来上门安装测试用的,直接放书包里就行,带着方便,但是经常带来带去的,也是出现楼主的问题了,缺红色,看来也是信号线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最喜欢这种问题,少红色而已,楼主捡钱的机子

是的 红色线断线
像这样的情况 一般能捡到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我也有一小显示器,平时都用来上门安装测试用的,直接放书包里就行,带着方便,但是经常带来带去的,也是出 ...

可以试试看吧
是不是线的问题
换根就行了

网友AQ:
觉得有点费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AQ:
觉得有点费时间。。。。。。
。。。。。。

没办法
按是新手 慢慢学习 修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