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Y470大短 QIQY2 LA-6884P

楼主(2017-08-07):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一个Y470本,插电源,电流4A多,电压拉低。迅速拔下电源,拆机.拆出板子后用毛刷刷了刷上面的脏东西,然后开始观察主板,这时发现主板有一个地方的一个电容有些发黑,根据以前修大短电容击穿的现象,先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容两短的阻值,发现直接对地。先取下来试一下吧。
取下之后,电容两端阻值400多欧姆,然后测主板各电感阻值,保隔阻值,均正常。把电流调小,上电源试一下把。待机电流显示0.022,待机电流正常.简单拼装一下,开机测试,除了电池坏,充不进去电之后,其它一切正常。跟客户报价。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1MjU4Mnw5NmJiMGU2NzAzNGM5OTk1N2U5ZGY2NGJmNWE1NTc2MnwxNzc5MzY2MTI0&request=yes&_f=.jpg

网友:
这个是y470大短路通病  屏线接口出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
这个是同宾吧,,,,,,,,,,,,不过很多件

网友:
这是送钱的活,楼主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啊,修得不要太多啊!

网友:
怎么我遇到的电容短路的隔离保护基本上都是烧了的,怎么你们遇到的都是拔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个通病不病,到是真不知道。看来大家修的都挺多的啊。

网友:
多发贴,希望大家多支持,前一段时间网站让认证的时候出去了,现在认证还要花699

网友:
送人民币的啊

网友:
现在老多机器都是电容造成的短路。

网友:
y470大短路通病  屏线接口出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
这送钱的机器,为啥你的保隔不烧短呢,

网友:
电容短路比较容易判断问题 几乎都是 送钱的节奏

网友:
通病,楼主捡到了

网友:
如果不充电的话,保护隔离还有一个MOS管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也是啊这肯定需要眼睛到位,当然了技术也得过硬。

网友:
这是送分题。修这样的机器最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