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华硕笔记本 X55V 不开机

楼主(2017-08-07):
早餐还没有吃完,一个客户急匆匆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台笔记本

刚进门就急着说:笔记本打不开机,里面有重要资料急用,赶紧帮我修好。

我放下手里的包子,开机试了一下,开机指示灯会亮,屏没有任何反应。

看了一下后盖,有独立小盖,果断拆开,发现内存是板载的,动不了。

笔记本硬盘容易坏,先拆了再开机试,显示了。以为是问题找到了,

拿了一块试机硬盘,装上再开机,又不显示了,换了几块硬盘都是这样,

只要装硬盘就不显示,不装可以正常显示。果断拆机,测了SATA数据

线,对地值一对是:583  另一对是235  正常。测供电:3.3V正常  4.5V明显低了,

插上硬盘,4.5V都没有了,只有4V,问题找到了。

打开点位图,找到这个5V供电是+5VS_HDD,是由+5VS而来,测+5VS也只有4.5V,

再往前查,+5VS是由+5VSUS而来,测+5VSUS有5V,正常。手摸了一下芯片,发

现有些烫,那么问题找到了,就是这个元件造成的。前几天脑袋发热把手里的料板全卖了

一下子找不到元件换了,客户刚好去吃早餐了,他又急用,硬盘供电又不影响时序,直接

飞线(把+5VS和+5VS_HDD之间用刻刀断开了),飞完测试OK,装机,鲁大师跑了5分钟没有问题。一共用了50分钟左右解决问题。

(光驱里都是灰,应该是没有用过,为了能让芯片用的久点,把光驱的5V供电也断了。)

网友:
把光驱的供电拉倒硬盘了。。。应急方法。。。

网友:
                           电压偏低导致的

网友:
随便接个电压过去就行了。

网友A:
只是待机的时候硬盘还一直转。料板还是要有些的  又不值钱

网友:
还是天外飞仙好用  简单省事  楼主又捡钱了

网友:
华塑一般都不好修,,楼主很厉害,,基本工很厉害。。。。。。。。。。。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类似的  故障是 一个人自己说买了快固态装上  然后还进了系统 装了系统之后用了两小时 后直接不开机了 我检测完之后发现  只要下了硬盘就开机 检测后发现是因为固态硬盘的5V金手指打值只有13了 意思5V短路了 所以机器保护了 只要下了硬盘就没事 我后面搞搞叫客户换固态了 不要用这个固态了  看来现在固态太多牌子 杂七杂八的牌子 并不规范

网友:
线飞的太66666666了    装机不会打穿把

网友:
好久没看到天外飞仙了 ,技术硬硬的

网友:
转换电压不足导致不识别硬盘。无法开机 借电压OK

网友:
不错,老司机 的修机水平,理念,果然不一样。

网友:
思路好,维修技术过硬,确实是老师傅了

网友:
老师傅修东西就是快。。给力。。就喜欢秒杀

网友B:
把硬盘用托架上到光驱位也可以吧。

网友:
硬盘供电不良还会造成不显示,真是第一次见,我遇到过供电不良的,是认不到盘,或者是进系统的时候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待机的时候硬盘还一直转。料板还是要有些的  又不值钱

硬盘不是有电就转,自己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用托架上到光驱位也可以吧。

光驱和硬盘供电来源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