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7-08-07):
1.整流
整流二极管主要用于整流电路,即把交流电变换成脉动的直流电。整流二极管都是面结型,因此结电容较大,使其工作频率较低,一般为3kHZ以下。
2.开关
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3.限幅
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4.续流
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和继电器等感性负载中起续流作用。
5.检波
检波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把高频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检出。它们的结构为点接触型。其结电容较小,工作频率较高,一般都采用锗材料制成。
6.阻尼
阻尼二极管多用在高频电压电路中,能承受较高的反向击穿电压和较大的峰值电流,一般用在电视机电路中,常用的阻尼二极管有2CN1、2CN2、BSBS44等。
7.显示
用于VCD、DVD、计算器等显示器上。
8.稳压
这种管子是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制成的,在电路中其两端的电压保持基本不变,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常用的稳压管有2CW55、2CW56等。[1]
9.触发
触发二极管又称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属三层结构,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常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在电路中作过压保护等用途。[2]

网友:
这种管子是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制成的,在电路中其两端的电压保持基本不变,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常用的稳压管有2CW55、2CW56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了!论坛里的高人真多啊!

网友:
学维修还是需要从电子基础学起,哈哈哈

网友:
好东西 基础学好了 才能更好维修、、、、、、

网友:
发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递四方速递

网友:
以前只知道二极管把交流转成直流,原来还有这么多特性

网友(2017-09-21):
谢谢,最近正在自学电路维修,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用来降压不错 USB出来5V 接两二极管就变3.3V了

网友:
想想大学的时候,我们的电路基础课,老师都有讲。可是那时候我却在睡觉。学维修还是需要从电子基础学起

网友:
学好基础很关键,元器件的认识 作用 在电路中的应用和盖房子差不多!

网友:
这样写新手会搞蒙,会以为一个二极管有这么多作用。全能冠军,包打天下。
其实每个作用,差不多对应不同专门的二极管。有专门的名字,不能随便代换。只是统称二极管。不搞明白,新手就会晕菜。

开关二极管用专门的开关功能的二极管
稳定二极管用专门的稳压功能的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用专门的发光功能的二极管

网友:
对新手来说有点难理解啊!太多了!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