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笔记本普通屏换高分屏可以使用吗

楼主(2017-08-07):
本身屏是1366*768的 想换个 高分屏 ,自从看了 人家高分屏 一直想换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笔记本

网友:
有的可以换 有的不可以换 有的需要换屏线

网友:
高分换普分的可以,普分换高分的不行吧

网友:
看机型 有些还需要改线路

网友:
如果接口定义一致的话 应该可以把

网友:
没试过 期待答案

网友:
这个你的看 机器支持不支持 。。不是随便机器都支持 高分的

网友:
主要是看你主板能否支持 不过一般都不支持只预留了零件位置

网友:
看具体机器,我的hp8470p已经从900p换成ips的1080p。。。那叫一个爽啊。。。

网友:
有些可以换的哈,具体还不是要换了才晓得、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的电脑可能说下吗,有的可以改,有的改不了

网友:
楼主你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呀,说真的有的可以改,有的不能

网友:
需要看下你的屏的具体接口类型还有屏线的支持情况

网友:
EDP接口的随便换,LVDS接口的往往要连到屏线一起换,有的还不一定支持

网友:
普通屏换高分屏有些是不支持的

网友:
主要看笔记本支不支持 可以百度下哇 华硕就有几款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