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820-3332-a12年机器开机三声报警 反复这样

楼主(2017-08-07):
A1398 820-3332-a12年机器开机三声报警 反复这样A1398 820-3332-a12年机器开机三声报警 反复这样A1398 820-3332-a12年机器开机三声报警 反复这样A1398 820-3332-a12年机器开机三声报警 反复这样

网友:
BIOS程序刷过了吗?找图纸慢慢修吧!

网友:
根据电流综合时序分析维修

网友:
内存 或者CPU 先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种都是不过内存,正在四个一组的更换内存中,,1.35V和0.75都正常,好了回复你

网友:
加焊CPU,之前有修过焊CPU好的

网友:
感觉像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