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一体机C320R3外屏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7-08-07):
今天一台一体机C320R3r3外接正常显示,内屏不亮,刷BIOS解决,U17BIOS才8K.

一体机c320r3 u17 .zip

网友:
奉献好的BIOS,给大家提供方便……。

网友:
3K是哪个位置的

网友:
我从来就没有刷好过 全部是供电问题

网友A:
BIOS才8k 是什么BIOS,8k?8m?8k太小了吧

网友B:
这个BIOS 是好的吗 我想试试 可是分太少了。。。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 是好的吗 我想试试 可是分太少了。。。怕怕

当然是好的,不然也不会发上来呀

网友C:
  LZ   最好上传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最好上传  图片

我这个刚才刷好一台,所以才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才8k 是什么BIOS,8k?8m?8k太小了吧

是显示芯片那边的小BIOS的程序。这个程序坏了所以内屏不显示的啊!

网友D:
BIOS资料最好是写清版号,机器型号,主板简单配置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资料最好是写清版号,机器型号,主板简单配置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忘记拍照了,客户把机器取走了,就是用的这个BIOS好的。下次一定写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