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开机不亮

楼主(2017-08-07):
ThinkPad  E40笔记本开机风扇转,屏幕不显示

网友:
E40通病 显卡坏了 自己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一样故障,卡机0.6卡主,刷BIOS解决问题,某宝买的BIOS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显卡吹了下,好了

网友:
通病显卡,AMD的就是北桥,风枪绕一下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坏了,最好换完显卡,在换散热器

网友:
一般的都是显卡的问题啊 加焊一下试一试吧

网友:
已修好  ,感谢大家
:):):):):):):):):):):):):):):):):):):):):):):):):):):)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直接加焊显卡,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