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电瓶直接带复印机可行吗?

楼主(2017-08-07):
最近本地经常停电,于是考虑用逆变器带,但询问淘宝卖家说要3000W的正弦波逆变器才能用,但价格要1300多,现在的电瓶12V18A的也就100左右,我算了下18只电瓶是2000左右,我知道这样得到的电压是直流电,那么能直接给复印机供直流电吗?

网友:
肯定不行的哦 复印机需要使用交流电才行的呢

网友:
买个逆变器12v变220v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在05年就给客户用逆变器插在汽车点烟插座那里,然后接上打印机,用的好好的。

网友:
复印机里不全是直流电,有需要交流电的地方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了 直流电能供交流电设备吗

网友:
直接用12V转220V逆变器就可以啦,看看复印机是多大功率的,选个比复印机功率大 一些的逆变器就OK了!

网友:
这个必须外加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必须外加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这个必须外加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看好复印的功率直接加电瓶上逆变器。或者加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