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工减料之ACER EV-S21T VGA 无信号维修

楼主(2017-08-07):
ACER EV-S21T  VGA 无信号,这玩意没任何资料,只能盲修。首先判断DSP功能,输入Video,正常,基本判断DSP 没事,应该是未识别到VGA信号。关于VGA识别,行内人都知道是依据Hsync信号,直奔VGA Pin13,14外围电路,果然发现4粒470 电阻被干掉,只找到750的换上,试机涛声依旧….这倒是在意料中,干掉电阻肯定是有原因的,并且0603那么大的直接烧开路,功力可不是一般的深厚,那么….那么同步整形还会幸存么?
   小跑下线,找到整形芯片,两路VGA各用了一片 AMCT14,且输入电阻只有3欧+,这当然不科学。可是,AMCT14是个什么鬼?度娘也不知道。看它那鸟样,一下子想起了国产芯片系列…..74HC14,对了,可能是它,搜索74HC14,很快有了结果:6反相施密特触发器!这没毛病,施密特触发器用于整形那是惯用手段,对照引脚跑了下线,印证了这一猜测。
       好吧,定74HC14代换?NO,NO,NO….这得多麻烦?细看发现6反相它只用了A2-A5共4组,想来是分别用于Hsync,Vsync整形了,两个片子分别对应两个VGA口。两次反相,也就是说坏淫眼中的坏淫那定是好人无疑了!Come,直通快车多省事?拆掉坏芯片,分别短接Pin 3-4,5-6,8-9,10-11,装机爽歪歪。

       友情赞助:没下载分的日子真心不好过啊,大家看着办吧,先谢谢了!

网友A:
下次有静电的时候这个机器没有任何保护了 很容易再次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有静电的时候这个机器没有任何保护了 很容易再次烧毁

你.....不作评价.....你按你的方向发努力,一定会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