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ZE LVDS转换芯片烧坏看不清型号

楼主(2017-08-07):
哪位手上正在维修X550ZE 由于LVDS转换芯片烧烂无法看清型号,请求帮助。有正在维修的请留下型号,谢谢!!

网友A:
保持足够文字--------------------------------------RTD213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持足够文字--------------------------------------RTD2136

谢谢兄弟,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论坛有你更精彩!!!

数下脚,我猜的,也可能是RT21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下脚,我猜的,也可能是RT2132

如果是AMD的机器,板号是X550ZE,准确的是rtd2132n

网友:
RTD2136R刚刚好手上一个这样的主板

网友:
应该是rtd2136
你可以找下点位对比

网友:
应该是RTD2136,板号提供一下,找一下点位图看看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点位图,对比下。有时候芯片可能是通用的。

网友C:
RTD 2132  上次修一台  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更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D 2132  上次修一台  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更换就好

兄弟估计你的是对的,上位两个兄弟说的型号今天订回来大小都不一样

刚刚订芯片的说RTD2132有三种型号,要看后缀名,真是麻烦

网友:
楼主又开始捡钱了

网友:
这个坏有好多是拆机的饿时候没有断电,把他烧坏的,是不是用户自己拆机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进水的,那个芯片是RTD2132

网友D:
兄弟,可以加个qq么 ?今天修到一个进水机,不知道腐蚀的地方掉件没有,可以拍个照给我么?q 49612955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可以加个qq么 ?今天修到一个进水机,不知道腐蚀的地方掉件没有,可以拍个照给我么?q 496129557

机器拿走了,你可以参考点位图,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拍图给卖芯片的看看  。。。。。。。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 也不一定看到是什么芯片,好多点位图没料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