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Alienware 15 版号LA-B753P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07):
先来2张进水图 拆机清理 TPS51285B直接换掉,换完测+3VALWP短路,  估计是桥坏了,先断开跳线  不管他  上电开机,待机电流0.2A手摸1285b发热 ,断电测线性3Vlp  阻值偏低,摘掉外界电容,和TC7SZ14FU 还有IO无效  ,再查发现和+RTC_CELL相连, 直接干掉  3V线性出来了,测量+RTC_CELL  对地短路,二话不说直接干PCH,写好IO   pch  补全摘掉的原件  开机电流卡在1.2A左右来回摆动,拿掉bios  合成纯净ME,这下本以为可以亮机了,谁知道 还是不亮  电流卡在2.5A左右意识维修陷入困境,左翻翻右看看  吧故障定位到桥或IO,先重好弄的开始 ,放大镜 看下IO发现  3和4脚  连锡了,  断开  上电 完美亮机。写的不那么精彩  哈哈... 纯净me

网友A:
图片怎么都挂了呢.....................................

网友:
自己焊的啊不过关哈哈

网友B:
怎么合成呢直接搞一起吗

网友C:
怎么EC和桥都烧了啊!这个机器的维修成本还是很高的啊!

网友D:
坏这么多的东西啊  要我就不修了 4代的桥 我换过很多都不行

网友:
这么好的贴,怎么没见人加分呢、、、、

网友:
这能修好不错啊

网友:
流弊     耐心真好啊         技术强

网友:
自己焊的啊不过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EC和桥都烧了啊!这个机器的维修成本还是很高的啊!

是的  发了2个IO  10块  2个SR17D  130

网友:
感谢大家的评论  批评  和加分

网友:
这个小南桥就没有不坏的,基本上不上电,不显示,大部分都是它

网友:
楼主这个是4代的,我上回修了个6代的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都挂了呢.....................................

图片显示正常

可能有时候维护 图片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合成呢直接搞一起吗

BioS合成论坛有相关教程你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发了2个IO  10块  2个SR17D  130

目前芯片 特别是桥价格都上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这么多的东西啊  要我就不修了 4代的桥 我换过很多都不行

有些是翻新的多不行
直接买全新的一般还可以 四代的故障也不低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这个收四、五百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外星人收得起价,这桥也没胶要好弄一些,楼主的电路也分析得好,值得学习

网友:
了这么多东西,这个收四、五百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种机器修好就担心不稳定、

网友:
这机器能报上价,值的折腾一下。。。。。。。。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不知道这样搞下来,楼主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
这个桥太容易挂了,好多带这个桥得修到都是坏了

网友:
自己换桥怕技术不过关啊,担心焊不好

网友E:
这么好的帖子应该加分上精华的。
张闲逛
哈哈哈能加点分就不错了
详情

网友:
洗洗刷不行那就严重了楼主换了这么多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帖子应该加分上精华的。
哈哈哈能加点分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