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10P掉电解决BIOS 好用请加分

楼主(2017-08-07):
Y410P 开机掉电重启 电流0.9左右掉电 刷UH53解决 原机备份 亮机快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子都有的修的了。联想笔记本现在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你刷的这个BIOS程序。是合成ME的吗?开机亮机快吗?

网友:
这机器爱坏壳子

网友:
这板子售后换过 ,遇到过显卡总是停止工作的,一直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子都有的修的了。联想笔记本现在BIOS容易出问题。

这个机器不新了

论坛很多这个BIOS

网友B:
一般原机备份的 没有合成me 再次刷写都会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原机备份的 没有合成me 再次刷写都会亮机慢

还真没 合  不太会合         怎么合?

网友:
这机器 断电时BIOS 问题?

网友:
亮机速度怎么样?联想好多机型刷原机备份出来的亮机慢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好像就是BIOS

网友:
联想笔记本,刷个BIOS,解决问题,好

网友:
这个问题修道好多了 !!!!!!!!!!

网友:
好吧,你说要加分就加分。。。。

网友(2023-04-04):
这老机器不会亮机慢的都是刷过以后直接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