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80/780 复位灯闪。

楼主(2017-08-07):
主板是昂达a880/780故障是复位灯闪,测供电时钟都正常,IO用的是NCT5532D,38脚cpupwrgd 3.3V,39脚:pwrok3.3v. 10脚 lreset 2.8v--3.3V 跳变。bios刷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都去掉了,还是不行。前几天也碰到过ASUS M5A78也是这样的故障,BIOS ,南桥,北桥,IO都换了,还是复位闪。求助。还应该查哪里了

网友A:
主板上的东西都换到了..还没搞好..早就丢垃圾桶去了..

网友:
南北桥都换了啊,楼主好积极哦,换板吧!!

网友:
遇到过一个1.8V 桥供电不正常 还能有复位 也是复位灯闪

网友B:
华硕的找小5脚吧修复好多了复位灯闪都是那小五角的事

网友C:
AMD的主板如果VDDA2.5V电压正常,其他条件都正常,有时候也会修的怀疑人生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南北桥都换了还在修。如果是我早换个板了事哦。修一个板真没多少钱。

网友D:
北桥的1.8V供电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找小5脚吧修复好多了复位灯闪都是那小五角的事

vdda2.5 V 关键这个电压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北桥的1.8V供电查了没有?

查了,1.8V  VDDA 2.5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东西都换到了..还没搞好..早就丢垃圾桶去了..

板不值钱,关键就是想修好这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主板如果VDDA2.5V电压正常,其他条件都正常,有时候也会修的怀疑人生了

跟你说的差不多,2.5V 有。时钟已经开启。

网友:
修不好就换板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1.8V  VDDA 2.5 都有.............

好吧,那这种板子就只能查查CPU和北桥的HT总线通讯是否正常了,南北桥之间的ALINK总线是否正常,南桥到BIOS的SPI总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