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03M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07):
华硕X403M 开机不显 客户拿来USB不能用
我就进BIOS 重置一下BIOS 重启后就不亮机了
后来插了内存什么的还是一样以为BIOS 坏了
但是刷了3个BIOS 还是不开机 电流停在0.38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这个板子要700块钱
usb不能用

网友:
找原厂BIOS刷 应该还是BIOS问题 要原厂的

网友:
多刷几个BOSS啊

网友:
0.38 应该是电压不全吧

网友:
应该是你的主板有问题,你还是按照客服的USB不能用的问题查吧?

网友:
啥cpu的 cpu爱坏

网友:
继续找个靠谱点的bios刷啊 再试

网友:
重点先找个原厂BIOS排除BIOS问题 再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