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开机灰屏艰难维修

楼主(2017-08-07):
acer 4750    板号:JE40 HR MB 10267-4
开机灰屏   换屏测试也是灰屏   外接有显示
论坛里说加焊南桥就好   可我加焊过了   继续灰屏   bios也刷过了
换了个屏接口旁边的小电阻R4902  测试亮机2s后又灰屏
折腾了这么久   就剩显卡了  继续上焊台加焊
完了继续测试  还是灰屏
心想肯定还是屏信号的问题   看图纸
发现U4901输出电压3.48v   名显偏高   正常3v
二话不说  换掉  保险起见 周围的小电容也换
着里特别注意的事c4907这颗电容  一定要相同参数的才可以
要不然屏幕会会右移20cm左右   具体原因也不得而知
这电容都是换了好几个  一直有问题  最后找到相同的料板 同位置的电容才ok
希望这些经验可以帮到大家
如有不对的地方  多多包含

网友A:
c4907不就是一颗很平常的虑波电容吗,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特殊吗???

网友B:
就是屏供电没有了,所以白屏,不错的

网友C:
这种故障,我有时怕麻烦,都是把3脚和4、5脚相连了事。楼主为何要换c4907呢?

网友D:
你这个情况叫白屏,不是灰屏,另外电容有问题,不会灰屏的

网友:
到底是白屏还是灰屏。应该是白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907不就是一颗很平常的虑波电容吗,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特殊吗???

但是随便换一颗  屏幕显示不正常   最后在同型号的料板上找了个同位置的电容  换上就OK了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屏供电没有了,所以白屏,不错的

不是白屏 是偏灰色 可能拍照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情况叫白屏,不是灰屏,另外电容有问题,不会灰屏的

是灰屏    颜色不是白的  而且偶尔还会变色   有时候屏幕显示都不完整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能分享吗问题吗

网友:
3.48V竟然属于偏高,平时还真没注意,,,,,,

网友:
你这个情况叫白屏,不是灰屏………………

网友:
楼主真厉害,又学习了。楼主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我有时怕麻烦,都是把3脚和4、5脚相连了事。楼主为何要换c4907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维修思路&……

网友:
怎么看怎么白屏。维修如果有条件就按原思路来修,那样最保险,最稳定。

网友:
很不理解呵,按理说u4901就是一开关芯片啊,要不就断开屏供电,要不就接通,又不是pmw芯片的,和电容容量关系不大吧 除非是耐压不够 难道还和Csr内阻有关? 况且还是供电输入端,要不就是3v3_s0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是白屏··直接放一坨 就搞定了·

网友:
电脑修的六六六的

网友:
C4907不是屏幕供电的吗?按理说没有关系的啊,这个管子可以拆了  3-4脚短接就好 ,不知道你的怎么电压会高了的

网友(2017-09-08):
技术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不错,下次用的shang !

网友:
3.48 偏高这个事情好像很少注意到

网友:
这种好像是直接测LVDS信号就能锁定屏供电问题了吧。。

网友(2018-03-14):
和4908 一样啊

网友:
这电容取掉都无所谓的东西
真不知道楼主所说是否属实 ,除非那IC不单纯是开关作用,还有宽电压输入 稳定输出功能,内存可能有PWM功能,要使用特定容量的电容滤掉IC自身发出的波纹

网友:
我平时差个0.几V都不注意的,本身表就有误差

网友:
电容坏的少吧!!

网友:
谢谢老板分析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故障差不多我的是R4902问题,谢谢走的捷径

网友:
前两天我刚修了个这个机器,我老板450收的,白屏,就是那个芯片不输出3.3V,感觉楼主那个电容没那么门道吧,就是一个3V的滤波电容而已啊

网友:
有些看起来是小问题,其实问题不好搞。

网友:
电容的型号是要注意一些。最好是相同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