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218-0755042怀疑是通病,希望有待验证

楼主(2017-08-07):
上次修了个DELL M5110的
笔记本
,键盘在DOS下面正常,一进系统就失灵,软件排除,最后更换南桥解决问题,无独有偶,今天有个客户送来个dell M411R的笔记本,问题都差不多,一看南桥型号跟上次换的一模一样,直接上到BGA焊台换上之后测试OK 桥型号218-0755042
笔记本

网友:
这种故障首先要查ec的中断信号,上次有个asusk42也是这种故障,后来把桥加焊了一下ok了。。。

网友:
ATI的这个芯片问题确实是比较多的。。。

网友:
就是通病

网友:
218-0755042 这个桥确实故障很高

网友:
我的是华硕K53T的,一样的桥,但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你这个故障我碰到过有七八次了,都是这个桥,进BIOS键盘都可以用,进PE或系统键盘就用不了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个这样的问题 M5110 加焊南桥 管用吗

网友:
上次有个asusk42也是这种故障,后来把桥加焊了一下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