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扬天S71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8-0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扬天S710的一体机说开机没反应,果断拆机测试主板3V,5V待机,发现没有电压,之前有修过这个机器,电源坏的可能性很大,果断换掉电源,按开关,能正常开机

网友:
呵呵,第一次发帖,不好的地方多多指点

网友:
通病吧    电源拆开看看   有可能是个电容烧了

网友:
这个一体机修了好多了,电源坏的很多

网友:
发现没有电压,之前有修过这个机器,电源坏的可能性很大,果断换掉电源,按开关,

网友:
楼主有备件呀,直接换看样子利润丰厚呀,没有打算拆开看看吗?也许有更多惊喜

网友:
很简单的维修,就是换电源好了 呵呵

网友:
有经验就是好,,,,,,,,,,,,,,,

网友:
没有撒技术含量,但是开关换的有水平。联想的微触开关遇见了就给换个新的。防止售后

网友:
一体机的电源坏的很多的

网友:
这个一体机修了好多了,电源坏的很多!来不开机的直接换电源试

网友:
也修过一次,只不过是开机键的问题,换了之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