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466 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8-07):
求助A1466 待机不触发  00165的 版号 机器进水时开时不开。。。 不开机是 公共点8。2V  3.3为1.6V 开机时 公共点8.4V 3.3V 我应该先搞 公共点还是搞3.3V 蒙蔽了

网友:
公共电也排查一下吧?一步一步往后走电路了

网友:
先重点再查下进水位置   修先修3.42V

网友:
这种估计还是没清理好,或者有效原件不良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然后然后先查公共点吧

网友:
应先修3.3,公供点低0.2V不会引起3.3V输出不正常。问题还是在进液的地方多点。

网友:
我也有个不触发的  有3.3V 正在在原因

网友:
先仔细的看一下进水的位置。不然不不好好说

网友:
我认为又断线。要不是啥电阻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台3.3V只有2,8------用示波器看的话电压是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