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LC2不触发

楼主(2017-08-07):
H61没有待机,现修出待机,那台大师有图纸的。搞一个过来。先谢过。

网友:
图纸再次拿去研究把!!

814.84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的H61M主板,也是没有待机,楼主能否发个图片,标明故障在哪个位置?谢谢!

网友:
U2第三脚没有开机电压。你修出这个电压,就是出待机电压。

网友A:
3脚貌似是直接开启的 强拉一个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貌似是直接开启的 强拉一个也行吧

可以,我试过,搞个3V做开启就可以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试试。实在不行再强拉一个3V做开启看看。

网友B:
现在台式机主板维修直接有点不化算了,几十块也要修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台式机主板维修直接有点不化算了,几十块也要修很长时间。

没事的时候做经验的积累,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图纸好研究,这个主板 二手的也没有多少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