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30 板号 LA-B102P REV:1.0 上电0.4A就掉然后又上,如此反复

楼主(2017-08-07):
故障现象:上电0.4A就掉然后又上,如此反复
拆开发现很明显有两个元器件烧毁了
问题:其中一个是电容还看得出,但是还有一个烧黑了,主板上又没有信号,下载了图纸还是看不太懂,新手求指教

听话的孩子。 + 1 + 1 发帖不易,路过加分。

网友:
看不懂图的也帮不了你

网友:
板子的中间层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短路,那应该是个电感

网友:
烧了的那个是PL901 是一个电感 你先打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会不会是板层

网友:
PQ901/PQ902是两个独立的复合MOS管,先看看漏铜的两部分有没有短路,没问题的话,先把可调电源限流,然后直连,烧坏的那个是PL901,连接到19V公共点

网友:
这里应该是一个电感,首先两端没有任何一端是接地的,而且电路图里面没有接地的只有电感!谢谢ying20100323给的提醒

网友:
电感一个         你看短路排除了没

网友:
结果: 电脑已经修好了,运气中层没有烧到,换了一个电容一个电感就好了,这个电感过了好像就是CPU了 ,真的好险!  谢谢大家的帮忙!新手修好一张板,心情甚是开心!

网友:
板层烧了就完蛋了啊..................

网友:
新手技术都不错了,,,能修好就有钱收了

网友:
主板有烧断线的,楼主你接起来试试看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