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F3I1 CPU EM3001BJ23HM代换问题

楼主(2017-08-07):
联想台式机主板  TF3I1  CPU   EM3001BJ23HM能不能跟EM6010IUJ23JB代换

网友A:
这个板子换cpu风险太大了,主板才160 ,CPU芯片都要100

网友:
应该不行吧,估计哩不行,没替换过 !!!

网友:
这个机器不值得换CPU吧,主板太便宜了啊。

网友:
来学习一下看看有没有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换cpu风险太大了,主板才160 ,CPU芯片都要100

160的主板    也是修过CPU的吧

网友:
你说的是电容问题的CPU吗 这个大家都喜欢 相信很多老板都捡到过这便宜的

网友:
估计是不可以差的有点大,这个主板换CPU风险大,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这2个CPU型号差别很大,我想几乎没可换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0的主板    也是修过CPU的吧

嗯。是修过的,但是不影响使用啊,比你换CPU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