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U,电流0.75不显,求助

楼主(2017-08-07):
ASUS K43U
LA-7321P
本来电流0.2多点,修好一个二级电压后,电流0.7多,有跑很多码,快要显了,可就是不显,通病是U,已换,电流一样,谁碰到过,谢谢
BIOS已刷
通病

网友:
没有识别到内存吧,查一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
电流不够,这个机器应该在1.2-1.4左右才能显示了,楼主再查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