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5 外接亮 内屏不亮 摄像头常亮不灭

楼主(2017-08-07):
修了台G405  外显亮正常   内屏不亮   摄像头灯常亮不灭    供电都正常   就LVDS口没 + LCDVDD_CONN  没3.3V    而这个电压是APU 发出的   bios也刷了   不知道是不是  APU 脱焊  还是独立显卡脱焊     不敢焊   怕 焊挂了

网友:
先强制给你+3v   试下
论坛不好混,资料不好找。

网友:
做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多半是APU出问题了。直接干嘛。不要怕,反正客户拿来也不亮。

网友:
BGA  加焊 显卡    在不行   修 3.3

网友:
AMD的说不清楚。。。。。。。。。。。。。。

网友:
还是多查查APU的一些工作条件,尤其是一些容易忽略的,不起眼的供电!也可以试试用风枪吹吹桥看看,温度别太高

网友:
显卡坏的多些。先做显卡试试。。。。。

网友:
AMD的 估计加焊作用不大,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换是先插LCDVDD供电的来源 一般都是场馆控制显卡给过来信号控制这个电压 可以强拉过来看看有没有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