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通病

楼主(2017-08-07):
Z470的,待机正常,电流上到0.1就掉,一般都是1.8V没出来,54418这个芯片,我定了三个,修了三台这个机,都是它坏,有一台进水的也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吧,有图纸吗?能共享一个吧

网友B:
通病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把 独立电源小板 加热一下也能好 换了稳定

网友:
就喜欢通病。收藏备用。走捷径。。。

网友:
坏的也很多啊。暂时还那样遇到,不够我这里有主板。需要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吧,有图纸吗?能共享一个吧

图纸论坛就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病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把 独立电源小板 加热一下也能好 换了稳定

独立电源小板 ??这个机器没有独立小板的吧

网友D:
有小板的是Y470吧,好像是///////

网友E:
恩,54418这个芯片坏的多,掉电,以前在公司
经常换

网友F:
做好你也拍个图片看下   下次好找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立电源小板 ??这个机器没有独立小板的吧

有一个小板的,就一个电源头和一个USB口,两条线接到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小板的是Y470吧,好像是///////

这个是z470,也有一个电源小板的,不过没电路在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54418这个芯片坏的多,掉电,以前在公司
经常换

我只在这款机器上遇到过,别的机好像都没有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好你也拍个图片看下   下次好找些

这已经说的很明确啦,做维修的都知道,1.8V在哪

网友:
这个芯片的在图纸上面应该就是PU12是吧!电压直接在芯片内部转换的。出来就应该电感。